[求助] Hspice Print 語句請教

楼主(2010-06-10):
.option list node post acct
.dc  vgs  0  2.5v  0.5v    vds  0  2.5v  0.1v
.print i(m1)
m1    1      2     0       0   nch  w=0.45u  l=0.24u
vgs   2   0   1v
vds   1   0   dc   2.5v
.end

用於測試MOS I-V為什麼
**error** could not open output spool file scratch
用.plot替換.print就正常。請各位指教。
我用的是Hspice_C-2009.09,從論壇裡下的.

楼主:
****** HSPICE -- C-2009.09 32-BIT (Aug 24 2009) winnt ******
  Copyright (C) 2009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Unpublished-rights reserved under US copyright laws.
  This program is protected by law and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from Synopsys.
  Use of this program is your acceptance to be bound by the
  license agreement. HSPICE is the trademark of Synopsys, Inc.
  Input File: D:\Synopsys\HW\test_model.sp
  lic:
  lic: FLEXlm: v8.5b
  lic: USER:   JingXin              HOSTNAME: xdtu
  lic: HOSTID: 00e04c7d4f14         PID:      2956
  lic: Using FLEXlm license file:
  lic: C:\Flexlm\Hspice_2007-03.lic
  lic: Checkout 1 hspice
  lic: License/Maintenance for hspice will expire on 31-dec-2020/2007.9
  lic: NODE LOCKED license on hostid 00e04c7d4f14
  lic:
Init: read install configuration file: D:\synopsys\Hspice_C-2009.09\meta.cfg
  **info**  the obsolete option acct is ignored
scientific notation:
a=10**-18  f=10**-15  p=10**-12  n=10**-9  u=10**-6
m=10**-3   k=10**3    x=10**6    g=10**9

circuit parameter definitions
  parameter          =  value

constants  - tnom         kt           vt           gapsi        ni
            298.1500     4.116e-21     25.6918m      1.1156     1.256e+16

1****** HSPICE -- C-2009.09 32-BIT (Aug 24 2009) winnt ******
******
*test_model.sp

  ******  circuit element summary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independent sources

     name         node1        node2      dc volt    ac mag    ac phase    type
  vgs  2                 0                    1.0000     0.         0.      dc
  vds  1                 0                    2.5000     0.         0.      dc

**** mosfets

**** BSIM3v3 Model (Level49 or Level53)

element name        0:m1
drain               0:1
gate                0:2
source              0:0
bulk                0:0
model               0:nch.9
w eff             410.0000n
l eff             230.0000n
rd eff              2.6250
rs eff              2.6250
cdsat             975.4725a
cssat             975.4725a
capbd               1.2170f
capbs               1.2170f
temp               25.0000
aic
nf                  1.0000
sa                  0.
sb                  0.
sd                  0.
saeff               0.
sbeff               0.
mulu0               1.0000
mulua               1.0000
mulub               1.0000

1****** HSPICE -- C-2009.09 32-BIT (Aug 24 2009) winnt ******
******
*test_model.sp

  ******  element node table

0                vgs              vds              m1:s             m1:b
1                vds              m1:d
2                vgs              m1:g
*****************************************************************
******  option summary
******
runlvl  = 6         bypass  = 2
  **error** could not open output spool file scratch

a critical system resource is inaccessible or exhausted.
the most common causes for this are:
       - no write permission for this directory.
       - /tmp space or user scratch space exhausted.
       - this disk may be full.

OR hspice running on a Vax with NFS mounted file systems.
    There have been problems with TGV's Multinet.

be sure to contact your system manager.
出錯的lis

网友:
.option list node post acct
.dc  vgs  0  2.5v  0.5v    vds  0  2.5v  0.1v
.print i(m1)
m1    1      2     0       0   nch  w=0.45u  l=0.24u
vgs   2   0   1v
vds   1   0   dc   2.5v

.lib 'mix0255.l' TT
.end

.lis file :
******  dc transfer curves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source        0:vds              =    2.5000        ***

        volt    current
                    m1
    0.            5.7301p
  500.00000m    435.3956n
    1.00000      40.9238u
    1.50000     115.2562u
    2.00000     194.1247u
    2.50000     271.8399u
y

          ***** job concluded

网友(2011-08-23):
我的之前就有类似错误。还以为是计算机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