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DAC功耗的问题

楼主(2010-06-10):
小弟最近做毕业设计时,遇到了点疑问,请各位大牛们帮我解答一下。本人做的是一个10位的电容开关型DAC,采样率10MHz。想问一下,功耗达到多少算是低功耗呢??20mW能不能说是低功耗呢?

网友:
低功耗是相对的,你参考下同类转换器的结果,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了。注意比较的时候采样率一定要差不多,因为基本上速度决定功耗~~~

网友:
功耗不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