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

楼主(2010-06-10):
最近有两个问题,请高手赐教

1、FPGA编译得到的 *.pof /*.sof 是否有办法的到 *.VHD文件、*.v等输入文件 ?

2、最近用Modelsim ,逻辑用行为仿真不对数据无输出(红线),用布线后仿真输出是正确的,为何?

谢谢!

网友:
最好将你要请教的内容写在标题里,让人家知道你要问什么。
1. 一般来说是不行的,就算是你有手段,弄到网表,想将网表转成原先的代码,也很困难,并且是机器生成的那种,与原先相差很远。
2.你好好检查下你的代码,也许是因为部分逻辑不正确,但是工具在综合等处理后,按照一种算法转化成了电路,所以正常了。但是,不要指望工具能一定正确地明白你的意思,也许下一定它在处理时就会按另一种意思去决定。

楼主:
谢谢!我再好好看看我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