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与cadence ius联仿

楼主(2010-06-10):
各位大虾,你们好,我想问一下,cadence IUS在linux平台上是怎样调用verdi的,具体要怎样设置路径,谢谢!!我用的是centos

网友(2011-10-05):
在nclaunch里边有个PLI,好像通过这个可以加载nLint之类的。

网友(2012-02-10):
o.知道了

网友:
看verdi的文档。 名字带link的

网友(2012-05-22):
回复 楼主:

    LZ你好,能不能传一个IUS的包给我啊, 我的cadence上缺一个这个,在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谢谢了!!!!

网友:
elaborate时加入:
ncelab -messages -access +wrc  \
  -loadpli1 "/eda/verdi2009/share/PLI/nc61/LINUX/nc_loadpli1/debpli.so":deb_PLIPtr \
  worklib.tb: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自带文档就知道了

网友(2012-06-27):
配置好ius和verdi后增加如下语句
export LD_LIBRARY_PATH='verdi路径'/verdi/share/PLI/IUS/LINUX64

这个和什么系统关系不大,我用的是cent64,上面的这条语句是建立在你已经将ius和verdi自身的环境变量设好的基础上添加的
不知道嗨哟灭有其他的方法,我一直这么用,对了,是在/etc/bashrc中改哦

祝你安装顺利。。。。。

网友:
就是把so文件让nc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