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DC 前端的实现

楼主(2010-06-10):
小弟最近正在钻研pipelineADC ,对于RGB输出作为ADC的输入之间的架构不太了解,望热心大侠帮助,不胜感激。看了一些文章RGB的输出是通过一个电容耦合到ADC的输入前端,但是RGB的信号一个点一个点的看的话,可以近似为直流,这样的话直流不可能通过电容耦合到ADC的输入前端的。希望哪位大侠能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
小弟最近正在钻研pipelineADC ,对于RGB输出作为ADC的输入之间的架构不太了解,望热心大侠帮助,不胜感激。看了一些文章RGB的输出是通过一个电容耦合到ADC的输入前端,但是RGB的信号一个点一个点的看的话,可以近似为 ...
引用 网友A:

VGA 信号, YPbPr信号都是三路 component
需要3个siganl channel 也就是3个ADC
如果要支持CVBS, S-video或者SCART的FS/FB则需要4或5个channel
整个analog video front end还有很多其它东西的...
比如clamping,input buffer,filter,等等
做analog video 没有前途了,唉...

楼主:
没办法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老板要做,我刚毕业,什么都不懂。希望楼上的前辈帮帮忙,给点具体的东西!谢谢!

网友A:
VGA 信号, YPbPr信号都是三路 component
需要3个siganl channel 也就是3个ADC
如果要支持CVBS, S-video或者SCART的FS/FB则需要4或5个channel
整个analog video front end还有很多其它东西的...
比如clamping ...
引用 网友B:

练练手也是好的。
做个运放做好了也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