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仿真观察频谱,接上spectrum scope后出现如下错误,请教高手该如何修改?

楼主(2010-06-10):
Error evaluating registered method 'PostPropagationSetup' of M-S-Function 'sdspfscope2' in 'cdma_ddc/Spectrum Scope/Frame Scope'. Error using ==> sdspfscope2>errorIfSampleBasedAndNotBuffered at 270
When the input to the Spectrum Scope block is sample based, you must select the "Buffer input" check box.

网友(2010-11-12):
双击spectrum scope 将buffer input 和specify FFT length选择试试!

网友(2011-04-23):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能解释下这个buffer input 和specify FFT length的意义吗?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资料能给传下吗? 谢谢>  baijideti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