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LD的双向端口问题!毕设啊求助!

楼主(2010-06-10):
现在PCI数据线与CPLD相连,有一个功能是测速,首先用LAD0发一个控制信号,然后如入LAD[15..0]的数据。
由于LAD0需要双向,因此将LAD[15..0]都设为Bir(在顶层框图中)但是发现通过LAD0根本写入不了命令,不知为什么?
现在只能LAD0只作输入 其余15根只作输出。但所有模块综合时肯定会用到双向端口,请问应该怎么设置啊?为什么会出错?

网友:
虽然还不是很理解,但是觉得肯定可以设置成双向

网友:
但是发现通过LAD0根本写入不了命令,

这是什么意思?你的三态的代码怎么写的?

网友:
要用两个reg,一个收,一个发,还要有输出使能

网友:
很好,回去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