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楼主(2010-06-10):
(图片)

网友:
是不是需要sink和souce电流

网友:
很好,回去学习一下

楼主:
2# waveguides 速度有点低,呵呵。我做的是12bit,10M.
电容选的有点大,其中一个1.5V的电压要驱动50pF左右。
望指导,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小弟还是菜鸟,这个我还不清楚,正向设计,结构只要好用就行。

网友:
这个要驱动的电容很大啊,似乎系统设计有点问题;为节省功耗,要用片外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系统设计是有问题,但老大不让改方案,因为流过一次片了,就是驱动能力不足,他只想让改驱动

网友:
你的老大是头猪。

网友(2011-02-26):
怎么知道是驱动不足呢?

网友(2011-11-03):
既然知道电容过大不合理,为什么老大这么固执不让改呢
最近在看buffer,很深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