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拜求 可在 Linux下執行的 Memory Compiler

楼主(2010-06-10):
先前的Memory Compiler,
比如TSMC, 版上的都是只能在 SunOS下執行

是否有可以在 Linux 下執行的 Memory Compiler 工藝庫呢?

ra2sh ra1sh  在 Linux 下 run得起來的版本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工艺的?我知道0.18的不能在Linux下面执行

网友(2012-08-22):
有0.18以上的吗?求链接

网友:
应该有对应版本的MC

网友(2013-11-22):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说,需要找FOUNDARY 提供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不谁给你?

网友:
linux下确实没法用啊

网友(2014-08-19):
Any link to download ?

网友(2015-07-30):
回复 网友C:

Sunos系统在网上能下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搜索了一天   没找到啊, 求个网站链接下载Solaris平台,我有个SMIC.18的SRAM和ROM库 急需啊 谢谢啊

网友:
[SUN的UNIX操作系统solaris.10.for.x86].Solaris.10.sol-10-GA-x86-dvd-iso
上传太大了~
你去官网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E:

X86架构是不行的,必须是sparc架构的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F:

   sparc的话 就是sun9了,我这里有刻好的盘。。。

网友:
回复 网友E: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