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杯具,请DC/DC高手指点

楼主(2010-06-11):
毕业设计论文,现在在做完善,现在遇到问题,请高手指教

我做的为升压型DC/DC,功率级参数为,电感=20u,电感寄生电阻为0.1欧姆,电容=100u,电容寄生电阻=0.01欧姆,负载电阻=40欧姆,功率mos管的导通电阻等于0.4欧姆,功率二极管导通电阻等于3.5欧姆.输入电压为5V,输出电压为7.4V.如下图所示.

现在的问题是,我计算功率级的零极点,发现极点不是共厄的,而是都处在负x轴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资料上说的,应该出现一对共厄极点,一个左半平面零点和一个右半平面零点.是不是我设置的参数有问题? 请高手指教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DC/DC的功率级的传输函数,是不是只能通过计算零极点位置得到,能不能通过仿真得到零极点位置?

是不是在功率级中,不能使用功率二极管?

网友:
kefei_009:
                1.你好,功率级AC特性计算的话,建议你用Ridley Engineering ngineering 的Excel来计算
地址是:http://www.ridleyengineering.com/freesoftware.htm,你可以在这个公司的网站找到很多工具.我看的功率级传输函数一般是从EA_out到输出,计算的话我也就看看在上述Execl模型中给的.
               2. 结果的话还是相信仿真的,只要能保证仿真方法及参数没设定错.
               3.二极管的问题我也不清楚,没实际干过,所以实际选择也不清楚,同等知道的指点...

楼主:
kefei_009:
                1.你好,功率级AC特性计算的话,建议你用Ridley Engineering ngineering 的Excel来计算
地址是:http://www.ridleyengineering.com/freesoftware.htm,你可以在这个公司的网站找到很多工具 ...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现在想,是不是我提取功率MOS管、功率二极管的导通电阻时出错,导致计算不正确。我提取的都是大信号电阻。

再请问一下高人,求功率MOS管、功率二极管的导通电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使用小信号导通电阻?

网友A:
谢谢,我现在想,是不是我提取功率MOS管、功率二极管的导通电阻时出错,导致计算不正确。我提取的都是大信号电阻。

再请问一下高人,求功率MOS管、功率二极管的导通电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使用小信号导通电阻 ...
引用 网友B:

恩,功率管,功率二极管,
在功率级建模时,都应该是大信号电阻,
这个主要和建模的原理有关!
建模的原理一般是取平均等效的思想。

楼主:
恩,功率管,功率二极管,
在功率级建模时,都应该是大信号电阻,
这个主要和建模的原理有关!
建模的原理一般是取平均等效的思想。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
还想请教一下,就是功率NMOS管、功率二极管的导通大信号电阻怎样用仿真的方法测到。

对于功率NMOS管,将栅极偏置到正常的开启电压,然后根据DC-DC正常工作时的Vds/Ids得到?

而对于功率二极管呢?是不是将二极管的导通电压除以导通电流得到导通电阻?还是需要将导通电压减去二极管的开启阈值电压再除以导通电流得到大信号导通电阻?

望高人指教……

网友:
恩,功率管,功率二极管,
在功率级建模时,都应该是大信号电阻,
这个主要和建模的原理有关!
建模的原理一般是取平均等效的思想。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
还想请教一下,就是功率NMOS管、功率二极管的导通大信号电阻怎样用仿真的方法测到。

对于功率NMOS管,将栅极偏置到正常的开启电压,然后根据DC-DC正常工作时的Vds/Ids得到?

而对于功率二极管呢?是不是将二极管的导通电压除以导通电流得到导通电阻?还是需要将导通电压减去二极管的开启阈值电压再除以导通电流得到大信号导通电阻?

望高人指教……
----------------------------
处于线性区的MOS 管,是个线性电阻,可以近似的认为直流电阻等于小信号电阻。

对于二极管,需要将直流电阻和小信号电阻分开计算。

比如算功率级的损耗时,就应该算二极管的直流电阻。
计算小信号传输函数时,就计算二极管的小信号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大家在仿DC-DC反馈(电压反馈或者电流反馈)的时候是否仿了环路的直流增益和单位增益带宽等参数。我也请教了几位做DC-DC设计的工程师,他们都没有做上述的这些参数仿真,只做瞬态仿真,如果环路稳定就OK了,不知道国内做DC-DC仿真主流的方法是怎样的,是否用到了仿DC-DC的专业软件?

望行业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開發DC2DC就一個動作就是建模
瞭解整個迴路是否穩定
別老是用誤試法
而是要定量分析
才是王道

网友(2010-08-01):
多谢各位分享了,很好的软件

网友(2011-03-28):
谢谢,但是貌似国内的很多工程师都是只做瞬态仿真,如果环路稳定就OK了,他们的看法是模型有误差,瞬态仿真更准确。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advice

网友:
功率级的建模不是很复杂....很多资料上都有....
难的是加上电流环路以后的建模....
极点是有出现实数的可能,前提是你传输函数的的Q值不是很大。这就需要特定的的输出输入电压,电容,负载电阻的值。但是零点的位置不是非常小的 呵呵,基本上不加补偿是不可能稳定的。我前段时间还做过一个功率级别的matlab模型。明天给你验证一下

网友:
我计算出来的你的传输极点位置在左半平面 是两个共轭极点。 大小分别在(127+—J1.34)*10^4处
零点的位置在右半平面 位置在7.2*10^5hZ

网友(2011-07-02):
回复 网友D:

    yeah
we prefer to run trans simulation rather than ac or dc

网友:
回复 网友A:

   very good tool
thx very muc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