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什么从cadence导出的gds没有层次??

楼主(2010-06-11):
我用astro导出的gds,导入cadence中,可以看到版图信息,每一层都有。但是为什么我再将版图导出gds,再将这个gds导入一个新建的库却看不到所有cell的层次??

导出时我是file->export->stream  ,然后选择library和cell,output 用的是stream DB,再写上输出名字,然后点ok。请问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
stream out后的log文件中,很多warning347) failed to get the stream layer rules for the layer-puopose pair "via4.drawing" all objects on this LPP will be  dropped
看这个应该是没找到layer的定义吧,但是我的在建库的时候attach 了techfile,怎么还出这个问题,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stream out gds时要加入 stream map 文件。 stream map文件是这个工艺的层次及属性定义。

楼主:
谢谢,找到这个文件了,看来以后还是要多看代工厂给的pdf

网友(2010-08-23):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难题...

网友:
那个stream.map文件一般放在哪里?我也在找这个文件,没找到,求救啊,大侠!

5# zczc999

网友(2011-06-14):
回复 网友A:

    工艺厂商发布的pdk里有这个文件

网友(2012-10-15):
喔,找到了

网友(2014-11-04):
感觉PDKS里面没找到阿。。。是以 .map还是.layermap, 我看到有.layermap,但是乎是streamin用的。。。stream out的.map没找到。。。。

网友(2016-04-26):
回复 网友B:
前辈 stream out 不使用.layermap文件吗 .map文件在哪里找?

网友(2017-05-05):
stream.map文件就是描述版图层次的一些信息,在厂家给的文件里面就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