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TE Uplink的一個問題

楼主(2010-06-11):
在LTE Uplink, 在傳送端需要先做一個N點DFT, 然後在做一個M點的IDFT(or IFFT), 同理在接收端也需要先經過M點的DFT(or FFT),在經過一個N點的IDFT. 一般書上第一級的都會說是一個DFT,第二級的有些標IDFT有些說IFFT. 因此問題來了..
我覺得無論接收端,或是傳送端,其實都可以用FFT來Implement. 因此在HW上只要一套FFT即可! 但是要做二次! (當然二次的點數是不同的!) 請問這觀念是對? 或是錯呢? 謝謝您的指教!

网友:
做DFT,是将时间信号分布到频域上去,这个频域是散布在载频0左右,不妨令为span(-B, B)
后面继续做IFFT,是将span(-B,B)映射到(C1,C2)中,因为eNB只分配了(C1,C2)频带给用户。
直接做一次idft,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必须要先做一次DFT。

如此看来,点数确实是不同的!

网友:
觀念是對的!!
雖然FFT點數不一樣,且對terminal(cell device)來說,TX(dn-link)是做 IFFT, RX(up-link)是做FFT,且dn-link點數一定大於up-link很多.....
ASIC H/W可以用一套處裡共用,端看運作時脈能否在限定時間內處裡完

网友:
更正
對terminal(cell device)來說,TX(up-link)是做 IFFT, RX(dn-link)是做FFT

网友(2010-09-28):
謝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2012-11-15):
简单的说:
(1)所谓FFT只不过是实现傅里叶变换的一种快速算法,根儿在后者
(2)后面的IFFT是为了形成SOFDM symbol,
(3)第一次的DFT,当然也可以用FFT做,但其目的是为了将用户的数据宽带化,并同时降低非常关键的均峰比。
协议只写结果,不写原因,当然估计也是做标准的人故意这么干的。而在不同地方加入不同的处理环节都是有原因的。

网友(2013-02-14):
是同样的操作,这是点数不同而已。

网友(2013-06-30):
降低峰均比

网友:
这个是这样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