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奈奎斯特区和采样定理

楼主(2010-06-11):
请教大家,一个模拟信号经ad采样后频谱是怎么分布的,看了其他资料都是在奈奎斯特区搬来搬去的,具体是怎么搬法都没弄明白?请各位大虾指教下

网友:
比如模拟信号的频率范围是0~10Hz,ad采样频率是100Hz,则采样后频谱分布就是100+-10,就是90~110Hz,按数学上计算0~10Hz信号频谱应该是-10~10Hz,然后再加上采样频率100Hz就可以了。然后通过中心频率为100Hz,带宽为20Hz的带通滤波器,就可以回复原来的模拟信号而不失真。如果采样频率为20Hz,则采样后频谱为10~30Hz,如果采样频率再小,那采样后信号和原始信号就有重叠部分了,就没办法回复原始信号了,所以奈奎斯特频率就是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是指采样频率不能小于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