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ELP: TMS320C6455 couldn't be found by inserting into PC's PCI slot.

楼主(2010-06-11):
Hello all,
As a hardware engineer, I had designed a cPCI 6U board based on TMS320C6455-1G, the configuration-pin were set as below:
i) PCIEN = 1;
ii) BOOTMODE[3:0] = 0111; //PCI boot
iii) CFGGP[2:0] = 000;
iv) PCI_EEAI = 0;  //I2C autoinit disabled.
However, I couldn't "found a new PCI device ... " during booting PC or scanning device from WinXP device manager. I checked the circuit and found that, IRDY# was pull down, and I can found a short up high level after reset. I'm sure soldering is fairly well by checking.
Anyway, from cPCI slot to DSP, no bridge. I use three PI5C16862 as bus-switches, it inserts 5ohm impendce plus 250ps delay. Neither 10ohm stub, no 10k pull-up for all PCI signals. By checking, I'm sure those setting should work well.
Now what I need to ensure is: Should I program something to the DSP? TI documents show that we need change the Vendor ID, ... of the PCI device, and shows that their some default value as well. That means we needn't program anything at all present.

Who can help me? Thanks great!
Amelio

网友:
Hello, I am also handling DSP C6455. But sorry I haven't designed the PCI.
Here I give some my own opinion,maybe it will be helpful to you.
(1)In CSL ,is there a PCI example program? If there is,try it.All dsp periapherals should be initialized before it could be used.
(2)read dsp datasheet again about the trap pin,can you make sure everything is really the same as the datasheet defined?
(3)hardware. Is the schedule right? Can you give your reason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your pcb and the EVM?(C6455 dsk may be no PCI part,but such as dm642 EVM has. read the schedule. If you can not find the schedule,tell me.
weizhiheng99@yahoo.com.cn

May you good fortune!

楼主:
Hello, Zhiheng,
Nice to meet you here again. I had registered so many accounts that I couldn't rememorize which site I had pasted my question. Thanks great for you so detail description! It do help me great! That's make me ensure that we had to program something inside before found it. As you metioned as well this afternoon: Whatever, I should find it from the WinDriver, that's great!  Thanks a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