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quartus ii 中的警告

楼主(2010-06-12):
各位高手请问
我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警告,请问该如何解决?

Warning: The Reserve All Unused Pins setting has not been specified, and will default to 'As output driving ground'.

网友:
找到setting里面的pin,里面的选项里面记得有一个是对unused pin进行处理的,你看看吧,选什么记不清了,好像是一个关于input的。

网友:
有告警正常,就这样留着就可以了。
这个告警你可以不处理,有家公司的做法是:不允许出现输出的管脚置空,应将之拉高或拉低,或者将之由输出改为输入。

楼主:
谢谢二位指点

网友:
这个要处理的,否则将出现强电流灌入FPGA中。assignment-》device-》device and pin options-》unused pins-》reserved unused pins-》修改成 as input tri-state

网友:
楼上的正解,就是如此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