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版图后仿真

楼主(2010-06-12):
问大家个问题,数字版图完成DRC、LVS后,是否需要抽取参数做后仿真啊?如果需要的话,在基于cadence软件的基础上,该是什么步骤呢,需要哪些文件呢?谢谢各位的帮忙啊。

网友(2011-03-14):
呵呵  顶起   别让他沉水了

网友(2011-07-12):
需要PR吐的网表.v,sdf文件,foundry提供的仿真model。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需要生成原理图了才能后仿真么?好像是基于网表和 寄生RC吧。
   能具体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后仿真跟原理图没有关系。只需要下面3个即可。
1、完成PR后的 .v 网表,PR(astro等)工具可以直接吐出来的。
2、与上面网表对应的延时文件,这个也就是你说的基于RC等参数得到的,一般使用sdf格式;比如可以用starrcxt抽取出SPEF文件,再用pt读入这些SPEF和上面对应网表进行反标并写出sdf。
3、foundry提供的仿真module。(包括使用到底IO,standard cell,IP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我在VCS中仿真是这样做的。
  但Cadence中DRC,LVS后需要提参后在Cadence中后仿真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仿真目的是什么?应该是不需要的,VCS做了后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