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TS中的buffer和inverter

楼主(2010-06-12):
大家好,在做CTS时,encounter会在时钟树上添加很多的buffer和inverter,但是,添加这两种标准单元有什么区别吗?
比如:encounter在时钟树上添加的20个inverter是否可以用10个buffer来替换呢?
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原来上讲用Buffer替换Inveter没有问题,但是Layout时驱动的配线长短发生变化,
可能对时序产生大的影响。

网友:
先看你的設計需求吧 ?!
假如不是高速設計 or 奈米製程, 基本上影響並不會太大.

可以試試cts 的變數, 看看哪一種符合你的需求

网友:
Usually inverter should be better.
1. Same instance inverter has less delay than buffer, so smaller OCV.
2. Smaller SSO current peak inside chip, as using buffer, all clock toggle at the same phase, but it is in 180 degree when use inverter.

In our past SOC, we used buffers (silicon proven for million chip), but now change to inverter.

网友(2010-07-17):
一般情况下 时钟树都是交给后端APR软件自动生成的 你只需要提供一个spec文件就可以了 当然时钟树有一些最优化原则 可以做一些人为的调整 最后的基准自然是做的CTS能否通过STA分析

网友:
6#的第一点,我就不同意,这里讨论的是20个反向器换成10个缓冲器,不是20个,所以用反向器带来更小的OCV结论从何而来? 准备地说,你可以用统计的时序分析来看看哪种variation更大。
用反向器来做,有一个好处就是,互连线的延时可以更小,那么时钟树的skew可以更准的计算和优化,因为对于互连线的延时计算不是很准的。均匀的插入反向器,互连线的延时就是采用缓冲器时互连线延时的1/4。 但是相位要注意处理。

网友(2010-12-09):
楼主可以看一下buffer和inverter的版图,用icfb时可以看到的
1    buffer由两级inverter组成,一般第一级p、n管的宽度小些,第二级p、n管子的宽度很大,分很多种,驱动能力也各不相同
2    具体能不能把20个inverter换成10个buffer,这要看inverter是多大驱动能力的,你换成的buffer驱动能力又是多大的。从根本上说,和inverter和buffer的输入电容和输出负载有关。输入电容可以在.lib中查到。输出负载可以根据后面的扇出计算。
3    最近我也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这是我所知道的,就说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2017-03-30):
学习了,应该说buffer内的inverter和独立的inverter参数不一样,才会导致一个buffer和两个inverter会有差异

网友:
反相器还具有整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