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寻找一种提升频率的电路

楼主(2010-06-12):
想把市电转换成频率1Mhz或以上、3.7V的电流
整流、滤波、放大这些都要有,关键是当中那块升频电路
一种是用开关电路,不过一般频率只能到几百khz
还有可以用AD9850这样的DDS,可以达到150MHz。不过单价要205元,成本高了点
还有什么方案吗?

网友:
帮顶,我也不清楚:)

网友:
开关电源管理芯片可以达到。
或者用运放搭一个方波产生器。

网友:
no idea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do you need a AC/DC converter?

网友:
输出电流要求多大?
产生一个1MHz的脉冲,再控制一个MOSFET(如果电流大的话)。

网友(2016-08-23):
一般不是用pll去升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