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NC_verilog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0-06-12):
用NC_Verilog仿真时,用define定义delay,然后使用时,就出现这种情况
`DELAY: not a recognized directive or macro [2.7.3][16.3.1][16(IEEE)].

是不是应该添加什么库啊,我现在只添加了一个work库,其他的都没有添加,
新手上路,请大家帮个忙,谢谢!

网友:
要在仿真代码中加语句define...

网友:
你前面貌似没有加define啊

网友(2016-10-11):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最后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