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般时钟上多少频率需要约束

楼主(2010-06-13):
请教,一般时钟上多少频率需要约束,有时候不是很好把握,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100M以上吧,50M左右作CPU速率的一般不用,

网友:
二楼的是对的,我在做50M时通常不约也对,125就难了.

楼主:
刚刚仿了一下,跑100MHz的SDRAM,不做约束的话仿真会有问题,约束后仿真波形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