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RAY书里面一个地方看不懂

楼主(2010-06-13):
英文影印版的378页,就是第五章的5.4.4 All-npn Class B Output Stage中(5.89)式子下面说到,电流Ic1流入Q2的基极,小信号增益为ro1||ro3||[rpi2+(B2+1))RL]
这个式子是怎么得出来的?我用小信号图得出来不是一样呢?

网友:
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
grey的就是难懂啊

网友:
就是从V2节点看到的阻抗,Q1的r0并上Q3的r0最后再并上从V2节点向Q2基极看进去的阻抗。这里忽略了二极管的导通电阻,忽略了Q1的r0对RL的影响(r0>>RL)。那么从Q2的基极看进去的阻抗就是RL的scaler,倍数约等于等于(bet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