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c和astro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6-13):
我如何在ICC或Astro里面指定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布局时不放某个或某些cell(标准单元),也就是placement_blockage仅对部分标准单元起作用,哪位前辈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同问,stdcell构成的一个区域不好指定,宏单元好指定

网友:
LZ的问的太含糊,“部分标准单元”指的是哪部分。
这个很重要。

楼主:
“部分标准单元”,比如说,level shifter,或ref_name 为 AND2X的单元

网友(2012-07-18):
这等于是定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指定的区,一个是指定的cell。

网友:
Astro
把不要放的Cell select -> 設 group
Design Setup > Region - Create Region Blockage

我想應該是你要的東西

网友:
  one   create_bounds -cordinate ( x y ..) -type hard -exclusive need_not_to_place_cells

   two  create_rp_group   -x -y  -design a1 -rows 8
    add_to_rp_group a1 -leaf [remove_from_collec * need_not_to_place_cell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如我有标准单元cell 有几个部分组成···UUT1 UUT2,每个部分也包含了很多标准cell。
我该怎么设置某个区域只布UUT1,因为我这样比较容易控制数据的走向,谢谢!

网友:
   create_bounds -cordinate ( x y ..) -type hard -exclusive  [get_cells UUT1]

网友:
one   create_bounds -cordinate ( x y ..) -type hard -exclusive need_not_to_place_cells

这条命令的意思是此BOUND内只能配置你指定的cell(need_not_to_place_cells)而不是这些cell不能配置到指定的BOUND内

网友:
回复 网友A:

    TKS!!!!!已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