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 ccm 电流模式 control to output 传输函数推导

楼主(2010-06-14):
请问:哪篇资料里有boost ccm 电流模式的  control to output 传输函数详细推导,需要详细的表达式,做环路稳定性仿真用?

最近在研究电流模式boost ccm的建模,参考了文章“用Ridley’s 理论对电流模式dc-dc进行小信号建模”和Ridley的博士论文,用Ridley的通用pwm-ccm模型推导了boost ccm电流模式的control to output的传输函数。
与国半的LM3430中给出的公式比较,零点的表达式相同,直流增益的表达式也相近,但在极点的推导上很难得出与LM3430相同的表达式。

哪位做过boost ccm 电流模式的  control to output 传输函数的推导,请给些此处极点推导的指导。
有没有人做过基于Ridley通用pwm-ccm模型的boost ccm 电流模式的  control to output 传输函数的推导?
哪篇资料里有此传输函数推导及详细的表达式?

补充一点,这里的control to output 传输函数是指电流环路闭环下,e/a输出Vc到output的传输函数。

谢谢。

附件是lm3430 中给出的boost 电流模式 的control to output的传输函数

网友:
fundamentals of power electronics里有

楼主:
谢谢0wenming0 。
查查看。

楼主:
看了fundamentals of power electronics,发现第8章里只有占空比d到输出的传输函数,没有电流环路闭环下ea输出Vc到输出的传输函数。占空比d到输出的传输函数根据Ridley的pwmccm小信号模型已推导出。

现在需要的是电流环路闭环下ea输出Vc到输出的传输函数。

楼主:
第十二章研读中......

网友(2010-07-30):
这个自己算算可以了,看起来难,动起手来就不难了,一般都用电流模的,所以power stage的double pole就只剩一个了,你只要记住从Vc到IL的增益近似为1/Rsen就好了,实在想推可以自己画图推,不难。
你想知道的是芯片内部控制的,跟foundamenta无关

楼主:
此问题已解决。
基于Ridley模型的推导,极点有三个,化简麻烦些。

网友(2014-07-30):
你好,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能把你看到的论文特别是博士论文及解决方案的资料给我发一份吗?万分感谢  我QQ   490381399

网友:
从EA到输出的传递函数主要是看你控制芯片是什么模式,电压型,电流分峰值电流控制和平均电流控制,电压型有电感影响,传递函数双极点,电流型单极点。你把芯片内部结构拿出来推一下就行了

网友(2023-03-02):
你好,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能把你看到的论文特别是博士论文及解决方案的资料给我发一份吗?万分感谢  我QQ   418145123@qq.com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