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2009.12在ubuntu 10.04 64bit下缺少库文件?

楼主(2010-06-15):
RT。我用的是vcs-mx 2009.12 amd64,操作系统是ubuntu 10.04 amd64. 在用vcs编译synopsys自带的verilog code时出错,以下是log:

Warning-[LNX_OS_VERUN] Unsupported Linux version
  Linux version '' is not supported on 'x86_64' officially, assuming linux
  compatibility by default. Set VCS_ARCH_OVERRIDE to linux or suse32 to
  override.
  Please refer to release notes for information on supported platforms.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D-2009.12_Full64 -- Mon Jun 14 14:32:29 2010
               Copyright (c) 1991-2009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Parsing design file 'addr4.v'
Top Level Modules:
       sim
No TimeScale specified
Starting vcs inline pass...
1 module and 0 UDP read.
    However, due to incremental compilation, no re-compilation is necessary.
if [ -x ../simv ]; then chmod -x ../simv; fi
g++  -o ../simv -melf_i386   rmapats_mop.o rmapats.o DZaT_1_d.o SIM_l.o 5NrI_d.o 5NrIB_d.o        /eda/synopsys/D-2009.12/amd64/lib/libvirsim64.a /eda/synopsys/D-2009.12/amd64/lib/liberrorinf.so /eda/synopsys/D-2009.12/amd64/lib/libsnpsmalloc.so     /eda/synopsys/D-2009.12/amd64/lib/libvcsnew.so     /eda/synopsys/D-2009.12/amd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eda/synopsys/D-2009.12/amd64/lib/ctype-stubs_32.a -ldl -lm  -lc -lpthread -ldl
g++: /eda/synopsys/D-2009.12/amd64/lib/ctype-stubs_32.a: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 *** [product_timestamp] Error 1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CPU time: .060 seconds to compile + .010 seconds to elab + .030 seconds to link

问题出在找不到ctype-stubs_32.a库文件上...有人碰到过类似问题吗?个人觉得是不是找一个文件放进去就行了?另一个疑问是,这个文件从名字上看像是给32bit系统用的,直接找一个放到64bit系统是不是会出问题?

楼主:
从32bit的安装包里copy了一个过去,vcs是可以用了,但是dve还是不行,这次是缺libtermcap...debian系根本不用这个,做了个sym link过去然后又开始说差tcl引擎...我是服了ubuntu和synopsys了。不要逼我换rhel...

再请教:dve说到要设环境变量,应该是指向哪里啊?我尝试了$(VCS_HOME)/bin和$(VCS_HOME)/gui/dve/bin都不行...

网友(2012-04-11):
还在么 那个ctype-stubs_32.a文件我也没找到 你能发给我一份么?

还有DVE我的也启动不起来,你找到什么原因了么?

期待回复中~~~

网友:
DVE是集成在VCS中的,不会起不来呀,你使用$:vcs file.v test.v -R -gui试试

网友(2012-07-25):
这两家公司我也服了。。。

网友:
license 找不到,快崩溃

网友(2015-03-26):
我也缺少那个东西,你可以发一份给我吗

网友(2016-01-05):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2019-01-25):
Is the problem solved?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