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主板供电pcb层数

楼主(2010-06-15):
现在常用的CPU供电组合方案是由“电容+电感+场效应管(MOSFET管)”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相供电电路,这样的单相供电电路通常会在CPU供电部分出现多次,出现3次就是3相供电,出现6次就是6相供电……。

这样的设计除了为CPU提供纯净稳定的电流之外,还起到了降压限流的作用,以此来保证CPU的正常工作。同时多相电路可以更精确地平衡各相供电电路输出的电流,达到各功率组件间的热量均衡,在器件发热这项上多相供电具有优势。
供电电路的每一相,由于设计、料件和布线的不同,导致每一相能提供的电流大小就会有所差异。因此多相供电的主板,在设计上需要投入的成本将会增加,用料上的成本更是不言而喻。在很多一线的高端型号主板上,我们常常会看到12相供电或是16相供电的主板。
在一些台系一线主板的高端型号中,看似16相供电或12相供电的主板,实际上采用的是单相等效双相的供电设计。看上去有16个电感,实际上也就是8相供电。
多相供电主板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的确是不实用,那么几相供电才算合适呢?假如一个120W的处理器,其电压为1.35V,那么供电电流大致为90A左右,如果是采用12相供电,每相通过的电流约7~8A,而采用6相供电的供电系统,通过的电流则为15A左右,而每相供电其实在20A以下就已经非常优秀了。
可以看到6相供电已经足够,而12相中,或许其中5-6相只是成了摆设而已,只能是增加主板的成本,而最终价格也会因此此抬高。所以大家在选择主板的时候,看CPU供电相数必不可少,但是对于搭配主流CPU的玩家来说,选择真6相供电足够满足处理器的使用和超频,更多反而只是一种浪费。
  PCB即是英文Printed circuit board的缩写,中文翻译为印刷电路板。而PCB的原材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那就是玻璃纤维和树脂。玻璃纤维与树脂相结合、硬化,变成了一种隔热、绝缘,且不容易弯曲的板,这就是PCB基板。当然,光靠玻璃纤维和树脂结合而成的PCB基板是不能传导信号的,所以在PCB基板上,生产厂商会在表面覆盖一层铜,因此PCB基板也可以叫做覆铜基板。
   主板的板基是由4层或6层树脂材料粘合在一起的PCB(印制电路板),其上的电子元件是通过PCB内部的迹线(即铜箔线)连接的。一般的主板分为四层,最上面和最下面的两层为“信号层”,中间两层分别是“接地层”和“电源层”。
    将信号层放在电源层和接地层的两侧,既可以防止相互之间的干扰,又便于对信号线做出修正。如果要安装双CPU则需使用6层PCB,这样可使PCB具有三或四个信号层、一个接地层、一或两个电源层。这样的设计可使信号线相距足够远的距离,减少彼此的干扰,并且有足够的电流供应。
技嘉基于超耐久3代设计的主板,其PCB中的电源层和接地层都采用2盎司的纯铜设计。简单说就是会有高额电流通过的铜层的厚度是以往设计的两倍。这种PCB已经打破了传统六层PCB设计,在价格上更是超出了传统PCB的价格。
虽然PCB层数能够让主板信号干扰减少,从某种程度上说提升超频性,不过所花费的代价是巨大的,如一款6层PCB的主板超频性能大概会比4层PCB的主板高5%左右,而价格却会高出30%以上!因此,除了极少数极端发烧友,4层PCB已经足够使用了。一线厂商真对大众用户的主板,大多数都是采用了4层PCB设计,这也更说明了对于大众用户4层PCB已经足够使用。

电脑硬件发展到今天,还会有更多的新技术应用到硬件中去。厂家在做宣传时,肯定会不遗余力的将自己的产品所采用的新技术宣传出去。而作为消费者,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产品采用的新技术所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而不应该盲目的追求不实用的技术。这样只能浪费自己的金钱。

对存储产品来说,架构上都是一样的,数据接口,磁盘主控、存储介质。SSD与机械硬盘的差异在主要体现在存储介质上。而SSD之间的区别,除了主控外,就是存储介质(SLC与MLC)了。
固态硬盘的结构相比机械硬盘,无非是原来机械部分的马达碟片换成了闪存颗粒,磁盘主控芯片、PCB总线连接接口均保留下来。换句话说,SSD相对机械硬盘,架构没变,改变的仅是存储介质。

其实,SSD就是把原来温彻斯特原理的机械式盘片+磁头,换成了Flash(非易失性存储器),由于半导体芯片不需要寻道过程,因此存取过程非常快;没有机械式马达因此没有噪音,功耗、发热、体积也要小很多。
目前主流的SSD都是2.5寸大小,与机械式笔记本硬盘相比的话,最高容量是相等的,都是512/500GB。按照这个体积来算的话,如果把SSD做成台式机用的3.5寸盘,那么容量达到甚至超过2TB也不是什么难事,可为啥没人出这样的东西呢?
    这就牵扯到SSD主控的承受能力了,SSD是由Flash芯片堆叠而成的,如果主控管理不了那么多芯片的话,就是痴心妄想了。
现在提起SSD,大家都会认为很快,即使是山寨产品的性能数据看起来也比硬盘来的好。但大家却不是都明白,SSD为什么快。架构上,SSD与机械硬盘是相似的,最大的区别是存储介质,难道闪存的性能真的比磁碟好上那么多吗?
实际上,无论是SLC还是MLC,其传输速度均没有磁碟来的高,而优势仅在极低存取时间。反应到应用上,尤其是程序启动等操作上,优势就凸现出来了。
大家会问,你说SSD传输率不高,但是连山寨的SSD传输率都能轻松突破100MB/s啊,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存储产品中,有个技术叫阵列,由于闪存芯片体积小,耗电少,所以可以将多颗闪存芯片组成RAID 0,提高速度,这样我们看见的SSD传输率上百MB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此,笔者纠正一个误区,有不少人认为RAID 0可以提高存储的速度,实际上这种说法是片面的。RAID 0提高的仅是传输率,而存取时间上并没有提高,有些时候还会有下降,毕竟通道数多了,协同一起运作会产生延时。

说到此,想必大家已经知道SSD性能的本质因素了,一是闪存芯片存取时间超低,二是多路RAID 0大幅提高传输率。那么遵循这个理论,要想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SSD的性能,RAID 0就是必经之路了。
方法摆在这,那么如何实现呢?继续加大主控芯片的负荷,加大通道数已经不现实,现在的状况都不稳定,更不要说继续加大通道数了。所以,有人想到了使用两颗主控芯片,在单颗主控控制8通道闪存的基础上,通过外围第三方芯片将两组8通道闪存再组成RAID 0,提高传输率。
造成性能下降的原因,与主控处理能力有密切关系,既然外围主控芯片处理能力不强,那么就换。大家都知道专业磁盘控制卡(SAS)的性能十分强劲,那么把外围设备换成磁盘控制卡会有什么效果呢?

由于外围磁盘控制器(SAS)性能强劲,所以性能自然不错,单个SSD读取速度可达200MB/s左右,那么4个SSD阵列后性能传输率突破500MB/s也不是难事了。
从闪存颗粒组Raid,到主控芯片组Raid,再到多快SSD组成一个大Raid卡,原来目前所谓的顶级SSD就是依靠各种形式的Raid方案堆叠起来的,虽然容量和速率大大增加了,但其实毫无技术含量!
    Raid 0理论上可以让容量和速率同时翻倍,但却是以牺牲稳定性为代价的,更何况目前单块普通SSD的稳定性就不高,所以笔者认为基于SSD的多级Raid技术除了哗众取宠之外,实际意义并不大。更何况其成本和售价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SSD的发展还需脚踏实地,从基础做起,做好闪存芯片、主控及固件算法:
1.容量方面需要闪存芯片大厂不断改进工艺,提高存储密度,降低制造成本
2.速度方面需要主控芯片拥有更强的数据处理能力,以及管理更多通道数
3.稳定性方面需要配合主控继续优化固件算法,改善均衡磨损及存取模式
4.如果单个SSD的主控及固件都做不好,那么怎么Raid都不能解决本质问题
5.固态硬盘的性能不能只看华丽的读取速度,写入速度以及随机存取速度更为关键
    总结:硬盘的容量和速度提升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进年来SSD的发展速度之快让人期待不已,实际上却是浮夸之风盛行,华丽的数据和截图都是虚的,内部Raid性能提升有限,外部Raid和玩家自己组的Raid系统有什么区别呢?最根本的稳定性都没能得到彻底解决,实在是让人心寒。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
IT行业职位与薪资水平
关键字: IT行业职位描述 IT行业入职要求 IT行业薪资水平 IT行业职位行情与前景 IT行业分析

具体的IT行业职位要求和IT行业薪资水平根据地区和具体的公司而异,本文仅供参考.

IT行业职位描述:
程序员和系统分析员
程序员和系统分析员,不存在哪个高级、哪个低级的区别,他们是两种职业,对职业技能的要求完全不同。

程序员,顾名思义,主要是编写程序,是计算机专业入行需要练好的基本功。

系统分析员的技能要求他必须要懂得如何写程序,但是他的重心在于如何把一个很大的项目切割成适合个人的小块,然后将这些小块组织起来。程序员的职责就是如何更好更快的实现这些小块。
软件公司通常很看重程序员的实践经历,曾提出过哪些受到采纳的建议,开发过哪些可重用的组件等等。在哪方面进行过深入研究及简要过程,以及做过的每一项目中采用的软件产品与工具(如数据库、开发工具、语言等)、自己的职责、在哪些开发论坛活动过等等

根据年限、经验、业绩、地区不同而不同。

而IT就业岗位增加幅度落后于市场人才供给,给人力资源市场造成了一定压力。

硬件工程师
根据项目进度和任务分配,完成符合功能要求和质量标准的硬件开发产品;依据产品设计说明,设计符合功能要求的逻辑设计、原理图;编写调试程序,测试开发的硬件设备;编制项目文档及质量记录。
电子、自动化的相关专业本科以上。一至两年以上硬件开发经验。以上硬件研发经验,熟悉各类设计开发工具。具有扎实数字模拟电路专业基础,具有16位单片机硬件开发经验,熟悉CPLD、FPGA,熟练应VHDL/VERILOG,有过设计FPGA/CPLD经验。熟悉CAN网协议。熟悉电路设计、PCB布板、电路调试,能熟练使用PROTEL等EDA工具。具有单片机网卡驱动开发经验者优先。

有一定的英语要求,至少能够通读英语资料。
上海的平均年薪为5.5万元;欧美独资企业8万元;欧美合资几近7万;非欧美独资与国营企业分别为5.6万元、5.3万元,非欧美合资企业的年薪达到5.2万元,民营私企依旧最低,只有4.4万元。其中英语能力对于硬件工程师的薪资有比较大的影响,英语熟练者的年薪为6.4万元,英语精通者可达到7.1万元。

近两年,伴随着硬件转向软件,硬件工程师遭遇了冷落。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软件开发的行列中,却恰恰忽略了硬件的基础作用——“没有硬件,软件又如何依附?”现在无论政府机构还是企业,信息化进程促进了他们大量地添置IT硬件设备,这些设备如何在市场中拔得头筹,硬件工程师的研发能力是关键中的关键。

硬件测试工程师
属于专业人员职位,他负责硬件产品的测试工作,保证测试质量及测试工作的顺利进行;编写测试计划、测试用例;提交测试报告,撰写用户说明书;参与硬件测试技术和规范的改进和制定。
大专以上学历,计算机、通信、电子工程或自动化专业皆可(视不同的硬件设备而定)。具有2年以上硬件测试、诊断、排错或设计经验。个人需具备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来应对突发事件。沟通能力也相当重要,不仅是团队内部,还是团队之间,都需要畅通的信息传递,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上海的平均薪资为5.7万元;欧美独资企业7.6万元;国营企业6.9万元;非欧美合资企业达到5.8万元。唯独非欧美独资企业和民企低于平均线,5.3万元和4.1万元的薪酬。工作经验对于硬件测试工程师的薪资影响很大,每递增两个工作年限,年薪便上涨2万。
目前,这个职位不仅存在于电脑生产厂家,还被通信设备、自动化、网络、手机等企业广泛需求。在竞争激烈的硬件市场中,拥有一名优秀的硬件测试工程师,将会推动硬件产品的销售推广和进一步完善研发。

软件工程师
是整个IT行业中基础岗位。根据开发进度和任务分配,完成相应模块软件的设计、开发、编程任务;进行程序单元、功能的测试,查出软件存在的缺陷并保证其质量;进行编制项目文档和质量记录的工作;维护软件使之保持可用性和稳定性。

软件开发是一个系统的过程,需要经过市场需求分析、软件代码编写、软件测试、软件维护等程序。软件开发工程师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主要从事根据需求开发项目软件工作。如某公司想实现办公自动化,需要专门的软件进行资源整合,该公司的软件开发工程师就可以开发相关办公软件。

一般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悉各类相关的编程语言和操作环境。

熟悉Windows平台下的应用软件开发;精通C/C++、Visual Basic等编程语言,2年以上编程经验;熟悉MS SQL数据库,了解SQL语句以及ODBC编程,并具有实际开发经验;有一定网络编程经验,熟悉TCP/IP等网络协议;熟悉设计思想,了解软件工程规范;精通编译原理者优先;熟悉COM/DCOM,有开发OPC Server经验者优先;

英语能力要求较高,能够熟练阅读并理解英文技术资料;有较强的学习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如今日资企业在华外包产业的扩张,精通日语的软件开发人才更为紧俏。
上海的平均年薪为6万元,北京为5.8万元,广州与杭州的薪资均衡,都徘徊在5.4万元左右,深圳地区最高,6.6万元奠定IT业龙头老大的地位。从不同公司性质来分析,欧美企业内软件工程师的薪酬普遍高于平均水平,多者突破8万大关;非欧美独资企业也以6.6万元的年薪险胜,其他各类企业都处在5.3万—5.5万元之间。
软件工程师的需求几近三分之一,属于高端行业,技术含量高。以往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中国的软件外包业的快速发展,软件开发专业人才的人数逐年增长。随着企业发展得更加成熟,IT行业细分化,对软件开发方面的人才需求会进一步加大。近两年,除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IT产业相对发达的城市以外,杭州、大连、成都也相继成为IT业发展的新兴地带。

软件测试工程师
几乎每个大中型IT企业的产品在发布前都需要大量的质量控制、测试和文档工作,而这些工作必须依靠拥有娴熟技术的专业软件人才来完成。软件测试工程师就是这类企业的重头角色。同时软件测试是软件开发的重要环节,负责对程序员编写的程序进行检测,给程序员相关的修改意见。

测试工程师一般会分为以下几个等级:初级测试工程师、中级测试工程师、高级测试工程师和测试管理人员。不同的级别的测试工程师薪资差异很大。

  初级测试工程师

  工作通常是按照测试方案和流程对产品进行功能测试,检查产品是否有缺陷。具有一些手工测试经验,开发测试脚本并开始熟悉测试生存周期和测试技术;

  测试工程师

  能够编写测试方案,测试文档、与项目组一起制定测试阶段的工作计划。能够在项目中合理利用测试工具来完成测试任务。能够独立编写自动测试脚本程序并担任测试编程初期的领导工作,进一步拓展编程语言、操作系统、网络与数据库方面的技能;

  高级测试工程师

  不但需要掌握测试与开发技术,而且对所测试软件对口的行业非常了解,能够对测试方案可能出现的问题能够进行分析和评估。帮助开发或维护测试或编程标准与过程,负责同级的评审,并能够指导初级的测试工程师;

  Team Leader(测试主管)

  一般具有5年左右工作经验,负责管理一个小团队。负责进度安排、工作规模/成本估算、按进度表和预算目标交付产品,负责开发项目的技术方法,能够为用户提供支持与演示;

  测试经理

  能够担当测试领域内的整个开发生存周期业务,能够为用户提供交互和大量演示,负责项目成本、进度安排、计划和人员分工;

  计划经理

  具有多年纯熟的开发与支持(测试/质量保证)活动方面的经验,管理从事若干项目的人员以及整个开发生存周期,负责把握项目方向与盈亏责任。 软件测试工程师在IT行业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其薪资也节节高升;但上述分析,具体视不同地域、不同性质企业、测试工程师的不同能力而定。
大专以上学历,一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不仅需要理解和掌握测试理论、标准和规范,根据不同企业的产品特点,要求了解相应的开发测试方法,而且还要熟练操作一种甚至多种测试工具。对于资深的软件测试人员,有些企业还要求其本身有自主开发测试工具的能力。

4年的工作经验,正常的发展,会成为一名高级测试工程师。
作为软件质量控制中的重要一环,软件测试工程师基本处于"双高"地位,即地位高、待遇高。高级测试工程师年薪可高达10万元。从近期的企业人才需求和薪金水平来看,软件测试工程师的年工资还有逐年上升的明显趋势。测试工程师的起薪从2000~5000元/月不等,若有4年工作经验的话,薪资在8000元/月左右。
<iframe name="google_ads_frame" marginwidth="0" marginheight="0" src="http://googleads.g.doubleclick.net/pagead/ads?client=ca-pub-8072871124089664&dt=1230102487807&lmt=1230102487&alt_color=081218&prev_fmts=728x15_0ads_al_s%2C468x60_as&format=468x60_as&output=html&correlator=1230102487073&url=http%3A%2F%2Fwww.netfetch.cn%2Fnetfetch%2Farticle.asp%3Fid%3D950&color_bg=081218&color_text=A6A9B9&color_link=80B7D5&color_url=081218&color_border=081218&ad_type=text_image&ea=0&ref=http%3A%2F%2Fwww.google.cn%2Fsearch%3Fhl%3Dzh-CN%26newwindow%3D1%26rlz%3D1T4ZHKA_zh-CNCN306CN306%26q%3Dit%25E8%25A1%258C%25E4%25B8%259A%25E8%2581%258C%25E4%25BD%258D%26revid%3D1030857153%26sa%3DX%26oi%3Drevisions_inline%26resnum%3D0%26ct%3Dbroad-revision%26cd%3D1&frm=0&ff=Tahoma&biw=763&bih=596&adx=249&ady=2789&ga_vid=1763584314.1230102487&ga_sid=1230102487&ga_hid=462246879&flash=10.0.12.36&u_h=864&u_w=1152&u_ah=833&u_aw=1152&u_cd=32&u_tz=480&u_java=true&dtd=141" frameborder="0" width="468" scrolling="no" height="60" allowtransparency="allowtransparency">
IT行业薪资,IT行业各职位年薪如下:
初级测试工程师:约在2-4万元左右;
测试工程师:约在5-6万元左右;
高级测试工程师:约8-10万元左右;
测试主管(Team Leader):在8-15万;
测试经理:在12-20万;
计划经理:20-30万

随着IT行业的发展,产品的质量控制与质量管理正逐渐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核心。从软件、硬件到系统集成,都需要这样的专业人员。同时,软件测试的人才需求缺口超过20万人,而人才的紧缺也促使软件测试工程师的薪资逐渐走高,

技术支持工程师
是一个跨行业的职位,负责平台、软、硬件的技术支持;负责用户培训、安装系统以及与用户的联络;从技术角度辅助销售工作的进行。如果细分的话,可以分成企业对内技术支持,和企业对外技术支持,在对外技术支持中又可以分为售前与售后两大类。售前技术支持更倾向于产品销售,而售后技术支持则更偏向于工程师角色。
大专学历以上,计算机等相关专业毕业。一年以上客户服务工作经验,因为常常需要直接面对客户,良好的沟通协调和应变能力,是非常需要的。
上海地区的平均薪资为5.7万元。欧美独资企业突破9万元,欧美合资企业为8万元。非欧美独资企业与国营企业不相上下,薪资最低的则是非欧美合资企业和民营私企,分别为4.8万元和4.4万元。
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状态下,一个好的技术支持工程师能够不仅能够给予客户优质的服务,同时也能给企业带来良好信誉,效益自然也会倍增。

网络工程师

主要负责信息安全、系统集成、数据处理、交换机和服务器的配置、局域网组建、网络维护、综合布线等工作。负责构筑企业内部网络的组建、调试、维护,优化网络结构,为各部门提供网络服务;指定网络管理规程,做好故障预防和制定网络受到攻击后的紧急处理措施;利用网管平台监控网络设备、服务器等各种设备的运行状态;参与、指导公司计算机系统建设工作,如机房施工、布线等。
至少大专以上学历,计算机、通信及电子相关专业。2年以上网络项目和管理经验,持有国家或网络厂商的专业技术证书(例如Cisco)。

具备一定的LAN/WAN/WIRELESS/VOIP等网络设备的调试技能;熟练掌握一到两门网络操作系统,如WINZK/LINUX/LINIX。

上海平均年薪达到5.2万元。欧美企业普遍偏高,独资企业与合资企业的薪资分别为6.9万元、6.7万元;非欧美独资企业高于平均水平6千元之多;国营企业中,网络工程师的薪酬维持在中位线上;非欧美合资企业和民营私企的年只有4.9万元和4.3万元。
随着信息化的深入发展,网络管理员、网络工程师等相关人才目前,这个岗位比较热门、就业宽泛。从具体的需求来看,政府机构、企业上网工程以及网络构建,现在的从业人数为42.5万人,未来10年潜在人才需求在135万人以上,平均每年人才需求将不低于13.5万人。

系统工程师

系统工程师是一个精细活,需要从业者有足够的耐心和责任心,对工作中出现的状况有一定的把握度和解决能力。
科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两年以上工作经验,根据不同的软件产品需求,系统工程师所熟悉的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技术也大不相同,在此未能做逐一介绍。
上海地区系统工程师的年薪接近7万元。欧美独资企业的薪酬最高,几近10万元,欧美合资企业8.8万元也不甘落后。非欧美独资企业与国营企业相差无几,达到6.4万元。非欧美合资企业与民企私企不分上下,游走在5.7万元左右。
在一个IT企业里,系统工程师相当于管家的地位,从接受客户需求,到开发软件项目,最后进行完善调节,每个环节都缺少不了系统工程师。举足轻重的地位自然对应聘该职位的人才要求也很高,尤其目前国内低端IT人才普遍偏多,系统工程师不言而喻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数据库工程师
负责大型数据库的设计开发和管理;负责软件开发与发布实施过程中数据库的安装、配置、监视、维护、性能调节与优化、数据转换、数据初始化与倒入倒出、备份与恢复等,保证开发人员顺利开发;保持数据库高效平稳运行以保证开发人员及客户满意度。
本科以上学历,一年以上数据库工作经验,计算机相关专业,熟悉UNIX、NT,熟悉SQL、数据库编程;精通UNIX平台下的数据库设计,熟悉DB2、Oracle,Sybase数据库中一种,熟悉WebSphere、MQ。

上海的年薪达到6.2万元,欧美企业依旧独领风骚,8万元薪酬令人垂涎。非欧美独资企业略低一筹,为6.5万元,其他类型企业均低于标准水平。
数据库工程师的需求正在不断上涨。随着企业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数据库的开发和维护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目前,信息产业部国家信息化工程师认证考试管理中心已经推出国家数据库技术水平考试(NCDE),未来该职位也将有证可循。

信息安全工程师
信息安全工程师主要负责信息安全解决方案和安全服务的实施;负责公司计算机系统标准化实行,指定公司内部网络的标准化,计算机软硬件标准化;提供互联网安全方面的咨询、培训服务;协助解决其他项目出现的安全技术难题。
大专以上学历,一年以上网络服务经验,需具备相关网络资质认证,如Cisco或Microsoft相关认证。能够独立完成网络管理,并解决与网络有关的各种问题。
虽然属于IT行业中的新贵,但薪资丝毫也不马虎。上海的平均年薪为6.4万元;其中欧美非合资企业收入最高,达到8.2万元;欧美独资企业反倒与之相距1万元之多;国营企业位居第三,薪酬为6.9万;非欧美独资企业、民营私企分别为6.7万元、5.9万元。非欧美合资企业落在最后,只有5万元。
网络发展到现在,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法问题,大家已经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网络安全体系的建立关键在于人,尤其是网络安全人才,网络安全的攻与守完全是高素质人才的对抗。目前我国共有信息化安全专业人才3500多人,人才培训与培养的滞后,使得我国信息安全产业在开发、管理、运用等方面求才若渴。

软件架构师
在很多公司中,架构师不是一个专门的和正式的职务。通常在一个开发小组中,最有经验的程序员会负责一些架构方面的工作。在一个部门中,最有经验的项目经理会负责一些架构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软件的总体设计师,架构师是在工程实践中培养出来的。

软件架构师是软件行业中一种新兴职业,工作职责是在一个软件项目开发过程中,将客户的需求转换为规范的开发计划及文本,并制定这个项目的总体架构,指导整个开发团队完成这个计划。主要任务不是从事具体的软件程序的编写,而是从事更高层次的开发构架工作。

可以这样说,一个架构师工作的好坏决定了整个软件开发项目的成败。

必须对开发技术非常了解,并且需要有良好的组织管理能力。需要与各路人马经常打交道,客户、市场人员、开发人员、测试人员、项目经理、网络管理员、数据库工程师等等,而且在很多角色之间还要起沟通者的作用。在技术能力方面,软件架构师最重要也是最需求掌握的知识是构件通信机制方面的知识,比如远程过程调用、JAVARMI、CORBA、COM/DCOM、各种标准的通信协议、网络服务、面对对象数据库、关系数据库等等,另外,架构师应时刻注意新软件设计和开发方面的发展情况,并不断探索更有效的新方法。开发语言、设计模式和开发平台不断很快地升级,软件架构师需要吸收这些新技术新知识,并将它们用于软件系统开发工作中。
稀有职位,年薪一般在几十万。
悄然间,架构师已经成为全球IT业职场上最让人羡慕的职位。在我国,随着软件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软件人才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全国计算机应用专业人才的需求每年将增加百万人左右。其中,架构师这样的专业高级人才每年培养人数全国不过数百名,缺口非常之大,而其中尤其以Java架构师缺口最为明显。

3G技术人员
一个合格的3G人才需要掌握从传统电信到互联网的所有相关知识,同时又精通移动通信和软件知识,是拥有综合素质的技术人员,即既懂互联网又掌握电信技术的人员。

3G工程师必须拥有通信、电子类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熟练使用C或C++语言编程方法,熟悉移动通信原理及微波通信技术,具有4年以上数字电路设计或硬件开发工作经验,有CDMA、GSM或TD-SCDMA、WCDMA等手机软/硬件开发经验等。

并了解WCDMA(FDD)系统的成帧、同步、信道映射、业务复用等物理层关键技术;WCDMA核心网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和Release 99(R3)、Release4、Release5/6、all IP等不同WCDMA网络标准的新特性比较和演进策略,以及面向3G、NGN网络的新业务研究;CDMA2000系统的主要特点以及无线信道配置、编码、业务扩展、网络优化及移动IP等关键技术;TD-SCDMA系统的同步、CDMA、智能天线、联合检测、接力切换、动态信道分配和软件无线电等关键技术和发展现状。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以目前国内3G核心人才区区万人的阵容去争夺据称有上千亿元的市场,其身价由此可见一斑。按照现在电信行业的薪金核算,3G高级技术人员的年薪应该在15万—20万元之间。
是即将开启的金领行业,在3G人才争夺战中,有两类人最受欢迎。一类是有着海外留学背景或者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另一类是拥有综合素质的技术人员,即既懂互联网又掌握电信技术的人员。

业内人士保守估计,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未来3年,我国3G软件人才的市场缺口在50万以上,其中嵌入式软件开发是未来几年最热门和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其需求量在15万人以上。而2004年中国嵌入式软件的市场规模为255亿元,预计2008年将达到550亿元;2004年中国企业移动商务应用市场规模为78.2亿元,预计2008年将达306.5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40%。强劲的市场增长必然带动人才需求的攀升。随着“三网融合”不断提速,3G网络全面铺开,这一数字还将成倍增长;移动商务和移动增值服务软件开发人员的需求量约在35万人左右。按照经济学家胡鞍钢的估算,3G正式启动之后,每年直接增加的就业机会在100万人以上。

计算机图形图像设计制作师
计算机图形图像设计制作师(CG),是一种前卫职业,制作师的创意在动画制作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深入地了解动画剧本,对动画人物、场景进行艺术性的创造,要求必须具备扎实的美术功底和强烈的镜头感。

一个动画制作师不仅要有电脑动画制作能力,过硬的美术功底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运用电脑之外,还需要在图纸上手绘原画,更重要的是还要有创意,需要有多方面的才能,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算是一个称职的动画制作师。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技术的要求仅仅是规范、统一。
一个动画片的制作通常需要一两个礼拜才能完成,制作费用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制作一首长度四五分钟的MTV音乐作品,最便宜的也要5000元,如果请知名制作师制作,费用更可高达十几万元。所以,一个成熟的动画制作师月薪近万元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动画制作是一种前卫职业,制作师的创意在动画制作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招聘已经成为热点,三维图形图像设计界尖端水平的作品,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游戏动漫产业目前已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支持。目前我国CG行业的人才缺口巨大,仅影视一项就将达到15万,如果加上动漫、游戏、网页设计、建筑等行业,CG人才缺口将达百万以上。

目前动画从业人员中绝大多数都在做“体力活”,因为高端人才奇缺制约着动画事业的发展,所以,这是非常有前景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