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ADC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0-06-15):
  小弟在做一个saradc,其中的比较器采用三级前置放大器加锁存器结构,采用的是oos方法消除失调,前置放大器采用的是单级开环结构,在计算前置放大器噪声的时候,积分限是怎样的呢,是从低频到单位增益带宽还是到一个很高频的地方呢,请知道的教我啊,万分感激

网友:
我也在做逐次逼近,关注下

网友:
  小弟在做一个saradc,其中的比较器采用三级前置放大器加锁存器结构,采用的是oos方法消除失调,前置放大器采用的是单级开环结构,在计算前置放大器噪声的时候,积分限是怎样的呢,是从低频到单位增益带宽还是到一 ...
引用 网友A:

在SAR ADC里面为什么要使用 3级放大器+latch,需要这么大的增益吗?
不知道出于哪方面得考虑?
oos消除失调是什么技术啊?能不能说详细一点,是用到开关电容么?
关于噪声,我觉得要把所有频谱上的噪声考虑进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的这个是12位的,需要区分的最小电压比较小,速度要求不高,但要保证latch正确翻转,所以做了3级,oos消除失调技术还算比较常用吧,拉扎为那本书上有介绍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