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面试题。

楼主(2010-06-15):
ABCDE五输入,F输出,输入信号中1的个数多于0F1,反之F0。用与非门实现,与非门输入信号数不限。

网友:
用输入信号中1的个数为0,F为0,来解。
A na2 A_
B na2 B_
C na2 C_
D na2 D_
E na2 E_
A_ B_ C_ D_ E_ + na5 ==> F

网友(2010-09-07):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理解错题意了。是1的个数多于0的个数,而不是1的个数多于0。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考虑5个中有三个为1即可,那么五个中任意三个组合F=ABC+ABD+ABE+ACD+ACE+ADE+BCD+BCE++BDE+CDE再从这个结果利用A+B=/(/A+/B)向与非门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