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器件的低温sentaurus模拟

楼主(2010-06-15):
各位英雄美女:
     最近在下想模拟器件在低温下工作的特性(77K甚至更低),由于之前没有看到类似的模拟,所以没有头绪。首先器件需要用流体动力学模型,另外考虑到低温工作,所以一开始只是简单的加了一句temp=77,即定义:
   Physics {
   Temperature=77
   Hydrodynamic( eTemperature )
不过模拟的结果完全不对头。
    为此想请教大家,我是否应该再添加Thermodynamic模型,并定义热电极?当然还应该考虑一些低温的对载流子的影响,更改PAR文件里面的某些参数。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谢谢!

网友:
和温度有关的必须要Thermodynamic

楼主:
谢谢啊,不知道有没有人有模拟过低温器件

网友(2011-06-27):
回复 网友A:

顶一下,也想要低温的器件模拟。

网友(2011-11-15):
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