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ynopsys installer 安装问题

楼主(2010-06-16):
安装installer2.0的时候,运行./installer -gui 之后没有错误提示,也没有运行结果,这是为什么阿?就像下面这样,用的是Fedora core13系统
[yongbyb@yongbyb installer_v2.0]$ ./installer -gui
[yongbyb@yongbyb installer_v2.0]$ ./installer -gui
[yongbyb@yongbyb installer_v2.0]$ ./installer -gui

网友:
1:   sudo apt-get install csh
2:  cd xxx(installer的路径)
3: sudo ./setup.sh

好运

网友(2010-12-28):
yongbyb2004兄:
我想你的synopsys installer应该是安装成功了。

小弟在安装过程中有以下问题,请不吝赐教。
执行 ./installer -gui 后,出现installer的GUI。
installer的GUI中的【site ID number】我设定的是000(默认设定)。
当在scl的安装目录/usr/synopsys/11.1/linux/bin下执行下面的验证license文件的命令时,FAIL。
其中的 【Siteid: <No Site Id>】我觉得很可疑,是不是上面的【site ID number】要设成别的值?

执行的命令:
./sssverify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FAIL信息: (时间和hostid用xxx隐去了)
Integrity check report for license file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Report generated on xx-xxx-xxxx (SCL_11.1)
---------------------------------------------------------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Siteid: <No Site Id>, Server Hostid: 000cxxxxxxxx, Issued on: N/A
License file integrity check FAILED!
---------------------------------------------------------

网友(2011-02-14):
回复 网友A:

   thanks for help

网友A(2011-07-18):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yongbyb2004兄:
我想你的synopsys installer应该是安装成功了。

小弟在安装过程中有以下问题,请不吝赐 ...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2011-09-02):
The license file of synopsys SCL 11.x or later needs site ID for encoding and license verification, so it will not work using old EFA gen.

网友(2011-11-07):
小弟如今遇到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执行./installer -gui 时 执行 install_bin/Linux/bin/tclsh 时显示command not found ,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Site ID 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2011-12-07):
You can just use site ID 000 (the default). The error you get is not /caused/ by the site ID. The error you get just says your license is invalid, which means using a different crack.

网友:
楼上的,“which means using a different crack”这是啥意思?

网友:
which means using a different crack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2-03-25):
跪求x86_64的synopsys insstaller,哪位大侠有发一下呗,
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小小弟今天安装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囧囧

网友(2012-05-03):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2012-11-02):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一样的问题啊???苦于头绪~~~

网友(2013-04-19):
Your site ID number is in the upper-right corner of your Synopsys license
key certificate. If you have trouble locating it, contact your Synopsys
representative.

网友(2013-11-20):
我也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把installer拷贝到/usr/下就可以了·不明觉厉~~

网友:
感謝供檔案
會好好的利用他

网友:
It's Everything I Hoped For!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你们没装tcsh

网友(2014-02-20):
回复 网友C:

   意思是让你找个别的破解。真不明白这上面为什么那么多人拽英文。

网友(2014-05-21):
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仍然不行

网友(2014-07-27):
这个到底应该怎样安装呀?

网友(2014-12-18):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解决。help me

网友:
sudo -s 用root安装看看

网友:
純粹是LINUX環境設定的問題
檢查一下 path 變數,是否有將“.”設進去
> set |grep path
會看到有設路徑的內容
EX.
path (/usr/bin /bin /usr/local/bin)
以上是沒有設的狀況

設定的方法
>set path = (. $path)
再檢查看是否設定成功
> set |grep path
path (. /usr/bin /bin /usr/local/bin)
之後再去執行安裝就可以了

网友(2015-03-21):
我的也不行啊,直接执行setup.sh 也不行,怎麽破

网友(2015-05-20):
scl的版本换低是否能解决?

网友(2016-04-20):
回复 网友E:

   层主解决没,我用Ubuntu 12.0 安装的,也出现了你一样的问题,求助攻。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解决了,时间有点久了,记不清了,可能是没有安装tcsh的原因吧

网友(2016-05-22):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您解决了没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2017-09-16):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输入./installer -gui 和./setup.sh没报错,就是无。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如何解决的,求赐教!

网友(2017-11-14):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17-12-20):
回复 网友G:
大爱楼主,真的觉得你活该好人一生平安,激动激动,找了一周了。

网友(2019-06-21):
同样的问题,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