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教大大如何在hspice下使我寫出來的電路震盪?

楼主(2010-06-16):
*mosiv.sp

*---------------------------------------
Vdd Vdd gnd 3.3V
Vb Vb gnd 3

L1 Vdd n1 1e-4
L2 Vdd n2 1e-4

C1 n1 ntune 1e-12
C2 n2 ntune 1e-12

M1 n1 n2 n3 gnd nmos w=10u l=0.35u
M2 n2 n1 n3 gnd nmos w=10u l=0.35u

M3 n3 Vb gnd gnd nmos w=10u l=0.35u

*---------------------------------------

*---------------------------------------
.dc Vdd 0 3.3 0.1
.tran 1ps 10ns
.model nmos nmos(kp=20u vto=+0.1v)
.model pmos pmos(kp=10u vto=-0.1v)
*---------------------------------------

.end
*.model NMOS NMOS(LEVEL=1 TOX=40E-10 KP=155E-6 LAMBDA=0.2
*+                VTO=0.4 PHI=0.93 CAMMA=0.6
*+                CJ=9.8E-5 PB=0.72 MJ=0.36
*+                CJSW=2.2E-10 PHP=7.5 MJSW=0.1)

觀察n1 及 n2的輸出點應該要有振盪的輸出!
請教大大為何沒有辦法起振!
永遠都是一條dc直線!

网友:
试下
.option delmax=1ps
然后电源用pwl上电,而不是固定的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