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signaltap ii 的问题

楼主(2010-06-17):
signaltap ii 里面不能编辑输入信号对吧 通常在signal configuration中是对clock配置 但这样的话 从中分析输出信号又该怎么得到正确的结果呢?

另外signaltap ii  与其它的波形仿真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我问过FAE,ALTERAL内部的模拟逻分也是用定义的时钟去采样输入信号,然后将结果存在RAM中,通过软件把采样结果恢复成波形供用户查看

楼主:
嗯 是的 结果是放在RAM中 从编译使用的资源情况就可以看得出来 可是这样的话 我感觉还是有点迷惑 通常很多时候结果是由多个输入影响输出的 而仅对时钟采样分析 这样逻辑分析仪捕获到的结果怎么会是正确的呢?
假如程序中没有类似于时钟的采样信号 而是纯组合电路 这样的话又怎么实现呢?
2# mosou

网友(2014-04-29):
这问题我也想问 可惜没人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