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你命3000大侠,等高手帮忙,能 PJ ius8.2 跑 AMS,solver 是 spectre?

楼主(2010-06-17):
ams.log.rar (2.13 KB , 下载次数: 11 ) 我用过你的 patch.

我是 仿真 一个pll ,使用AMS 例子 , 通过 cadence ic6.13 ADE, 进行 ams 仿真,solver 是  spectre.  例子在 ic514 或 ic614 ../tools/samples/tutorials/AMS/AMSSpectreTurbo or AMSDInD,这两个文件 内有原始的state配置。在ADE 中 load state 即可。

现在的问题是,仿真不能完成。是否还有的地方没pj好. 在ius82 是否通过libspectre_sh.so 调用  spectre.
以下是 部分 log.完整log,请见附件。,另外仿真文件,和 文档 请见附件.

请要你命3000大侠,等高手帮忙,谢谢!!!
Trying to check out license...
    AMS_Designer_Link 8.2 - Failed
    Virtuoso_Multi_mode_Simulation 7.0 - Failed
    Virtuoso_Multi_mode_Simulation 7.0 - Failed
    AMS_Option_to_Incisive 8.2 - Failed
    Incisive_Verif_Engine 8.2 - Failed
    AMS_Option_to_Incisive 8.2 - Failed
    Incisive_Design_Team_Simulator 8.2 - Failed
    Incisive_Enterprise_Simulator 8.2 - Failed
    AMS_Option_to_Incisive 8.2 - Failed
    Incisive_Enterprise_Simulator 8.2 - Failed
    Affirma_ams_simulator 8.2 - Failed

网友(2010-09-18):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的也是这样的

楼主:
没有解决.

网友(2010-10-23):
有解了吗? 如何解?

网友(2010-12-30):
有破解方法了吗?

网友:
OKm,,,i lover it

网友(2012-04-12):
回复 楼主:

    LZ你  用的是IC61X还是IC5141   我的connectlib导入的时候··只有readme这个cell   是安装不完整吗?我用的是IC614和IUS920,求解!

网友:
我在tlf发表过,但是当时根本没人注意,跑AMS需要破解libUltrasim.so(对应ultrasim solver) 和 libspectre_sh.so(对应aps和spectre solver,而且aps和spectre的鉴权位置是不同的),而不是通常那些binary文件,而且调试难度比较大,因为需要binary文件去动态调用这些库文件,所以每次的地址都不同,你必须一口气调试完,现在在 新的TLF论坛应该找不到了,我也不敢再发表了

网友(2012-09-02):
回复 楼主:

    楼主   现在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5-11-11):
好的  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2018-05-17):
回复 网友A:

论坛上IUS9.2以及后面几个版本的incisive似乎破解都挺成功呀,至少我知道IUS9.2的AMS能用。不过我在incisive12这个版本又碰到了楼主类似问题,只是报的错误版本号不同而已,但是看license里面这几个报错的FEATURE都有。不知道这是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