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nalII里面的位问题

楼主(2010-06-17):
Critical Warning: Can't connect pre-synthesis signal "demodulation:inst1|demodulatorcore:inst9|INTGenerate:inst8|DATA[7]" to port "acq_trigger_in[14]" on SignalTap II instance "auto_signaltap_0" because the signal does not exist in the pre-synthesis netlist

楼主:
请问为什么?谢谢!

网友:
可能被优化掉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了增量编译。如果加入NODE的时候是pre-synthesis 加入的,那么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综合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