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mmon-mode feedback的问题

楼主(2010-06-18):
common-mode feedback的问题

我是否可以用一个two-stage cmos OP (gain >60db)做为differential-input and differential output op amp
cm sense amplifier
?Please explain it.  Thanks you in advance.

Paul Gray page 824 Figure 12.16

网友:
Generally speaking it's fine. But the cmfb loop stability could be a very tricky issue. Very likely such a cmfb would oscillating.

A simple diff pair, or diode connected diff pair is enough for the cmfb loop.

网友:
貌似是共模反馈通路需要较高的带宽吧,你采用两级运放的话带宽达不到的

网友:
带宽不够吧

网友:
See your other post in the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Some people have provided good understandings.

Just try a differential pair with diode connected load. It shall work.

网友(2010-07-28):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