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target库用哪个corner的?max还是min?

楼主(2010-06-18):
各位大侠,路过的瞧一瞧!
dc综合时target库用哪个corner的?max还是min? 能否指定两个库??

为何我综合后报timing,cell delay为0??

小弟初学综合,望赐教!!

楼主:
等待大侠

楼主:
等待大侠降临啊!!

网友:
综合可以指定多个target library,不过那是针对多阈值电压的库
当然所有的target library都应该是max

楼主:
谢谢,如果我想优化hold呢? 5# hitten

网友:
setup-max  hold-min 静态时序分析里要求的!

网友:
DC时关心的主要是Setup,所以使用MAX库,Hold与Cell的配置
有关,原则上在DC时不许优化Hold。

网友:
8楼正解
综合的时候不要修复hold,插那么多buf,到了后端还是要重新删掉,何必呢

网友(2011-06-20):
学习了,真是众人拾材火焰高

网友(2017-02-17):
回复 网友A:

   层主说的很直观,学习到了

网友(2021-04-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果我想优化hold呢?

DC阶段是不优化Hol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