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一个SMIC PDK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0-06-18):
情况是这样的,刚开始我没有SMIC的PDK,我就使用的是analogLib中的器件。
后来我得到了SMIC提供的PDK,就想尝试使用下。但是使用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在调用所有的RES时(例如rhrpo等等)都会在使用ADE进行simulation的时候报错,说res使用的是infinit form,叫我使用conductance form。我去查了下spectre的网表,发现在调用rhrpo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把参数调用进去,换句话说就是我输入的参数并没有进入到rhrpo中去,提取的网表是一个没有参数的网表。
我仔细的检查了下rhrpo的CDF,发现里面的参数是通过iPar和pPar进行对外部的数据调入的。

我想请问的是:我怀疑问题是出在CDF的设置上,也很有可能是iPar和pPar函数的使用上,请教大家一下,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非常感谢

网友:
用smic的pdk当然得去问smic了。想用的顺手只有自己动手做symbol库。

网友(2010-12-01):
电阻应该是以子电路的形式定义的。
LZ可以调用PDK中的电阻,并输入相应的参数,抽下网表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上说得有道理,你可能需要更新一下电路。

网友:
我建议你好好看一下你所调用的电路的cdf设定,你可以看一下cdf simulation设置,如果没有转出网表可能是那里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
要修改res的symbol的CDF参数才行。

网友(2011-03-07):
I agree with #9.

网友(2011-07-30):
oooO ↘┏━┓ ↙ Oooo
( 踩)→┃你┃ ←(死 )
  \ ( →┃√┃ ← ) /
  \_)↗┗━┛ ↖(_/

网友:
帮忙踩踩~~

网友(2012-02-10):
问题好复杂啊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呢

网友:
可能是你使用的CADENCE的版本太低了。

网友:
电阻是重新调进来的不是替换的吧?
PDK有安装吗?

网友(2014-06-17):
我也有PDK文件 但是不会用啊 请问一下原理图spectre仿真时的model library是什么文件 在哪里?

网友(2015-06-07):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我现在有的smic18rfmm工艺库不全,能否发给我一份smicPDK,谢谢您了,邮箱:lin1111111111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