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se中block RAM的问题!!(在线急等)

楼主(2010-06-18):
大家好,我是刚学习FPGA的菜鸟。最近在调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想利用xilinx的chipscope pro来进行在线调试。在运用的过程中出现资源不够的问题,我用的是Spartan2系列的xc2s50芯片,里面只有8个block RAM;我在代码实现过程中就已经把其用完,在运用chipscope pro中至少还需要一个block RAM,所以在重新实现过程中出现资源不够的问题。
我想问的是,在代码实现过程中,用什么方法可以转化block RAM的使用,比如本来在综合或实现中需要用到block RAM可不可以利用其他资源(比如触发器)来代替block
RAM,因为利用chipscope pro必须用到block RAM。
谢谢各位了!!拜托

网友:
可以的,你如果是实现的RAM,可以在IP生成的时候选择用寄存器还是用块RAM。

网友:
LS说得对,

楼主:
哦,谢谢各位,我试试看!!

网友:
你原来用block ram的地方改用分布式ram,就可以节省block ram

网友:
LS说的对。

网友:
用 DRAM 代替

网友:
用分布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