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ommon-mode feedback的问题

楼主(2010-06-18):
请教common-mode feedback的问题
我是否可以用一个two-stage cmos OP (gain >60db)做为differential-input and differential output op amp的 cm sense amplifier?Please explain it.  Thanks you in advance.
Paul Gray page 824 Figure 12.16

网友:
没有任何别的要求的前提下,当然可以做(当然cm反馈回路要稳定)。
但稳定只是说整个电路静态时Voc是在Vcm的。
实际中cmfb的目的往往是希望动态时(即查分电路在大幅工作),Voc能维持在Vcm附近缓慢变化而不是跳动。
这就要求cmfb回路的主极点(即变化最慢的点)在Voc,而不是你现在电路这样在M6的gate.
你仿一仿主极点在不同位置时的瞬态就看的到差别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如果你看整个CMFB loop的单位增益频率,这个值是Acm*gm/C, Acm是CM loop的dc增益,gm/c是环路主极点位置(暂时不考虑在主放大器输出端还是CM sense amp内部,但是假设整个环路是single pole roll off)。如果你的cmfb放大器增益太大,那么这个单位增益频率也很大, 这样就会有更多的非主极点进入cmfb 带宽内,从而导致环路不稳定,这也是为什么通常cmfb sense放大器只用简单的diode负载的原因;
至于环路主极点的位置,我觉得理论上在哪都可以,之所以放到输出端,是因为这个地方也是主放大器的主极点,把补偿放到这个位置相当于同时补偿了CMFB和主放大器DM。如果你把主极点放在CM sense amp中(这里不考虑该放大器增益的影响),为了环路稳定,那就要求主放大器输出极点在cmfb loop bandwidth外,但是由于你把这个放大器增益设定的很大, 这样环路的单位增益带宽也比较大(环路有两个增益级,GBW不是固定的),这就要求主放大器的输出极点(假设为主极点)也就要比较大,这就达不到对主放大器进行输出补偿的目的了。通常CMFB环路的单位增益频率可以设定在主放大器单位增益频率内。
其实只要cmfb loop gain足够,并且环路稳定,共模输出电压就和理想值接近。
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大侠指出。

网友:
3L 说的基本正确,一般情况是不可以的,
CMFB的增益过高会引入一个低频极点导致环路不稳定,
主极点放在输出的一个好处是当驱动负载增大时,不会影响环路稳定,

网友:
我觉得,主要问题是CM Sense增益太高,导致cmfb loop的unity gain bandwidth很大,这时cmfb loop中的非主极点会影响cmfb loop的phase margin,容易不稳定。

不过主极点在CM Sense内部的话会是更好的设计。一般来说cmfb loop的unity gain bandwidth比DM loop的要小一些,所以如果主极点在放大器输出的话,在输出端加电容补偿是以cmfb loop的phase margin为标准,可是这时候DM已经overcompensated,会影响放大器的带宽。所以最好把cmfb loop和DM loop的主极点分开。

网友:
cm feedback gain is too large
cm loop not easy to stable!!!

网友:
3-5楼的没分清信号通路是差分通路,跟cm通路是相关度很低的通路,怎么能拿cm环路的所谓gain/bandwidth去讨论对差分通路什么极点位置影响。
物理直观上讲,对于主差分op来说,它理想中希望看到的是Rcs电阻连在一个cm的ac ground: Voc!
什么是ac ground? 电压不变的点->缓变的点/电容大的点.
cmfb环路的目的就是让voc成为这样的点,而在任何环路的settling过程中,主极点永远是最稳定的.
如果主极点不在Voc,你就不能在Voc增加电容,让它对主差分通路来说接近ac ground. 这才是cmfb反馈定主极点位置的最重要依据.
如果你不想让Voc成为ac ground,那你就可以任意设cmfb的gain/bandwidth/pole,哪有什么gain太高影响主运放环路的事啊.

网友:
看了上面的一些讨论我说一下我的观点, 我觉得只要能保证共模反馈环路的稳定,就可以用LZ说的电路做sensing,但问题是这个稳定不好做。把CM环路和DM环路分开看,这个二级运放内部含有一个高阻节点(M4的漏),它的输入(即主运放的输出)也通常是高阻大电容节点,这样的话这个环路要稳定设计起来就很麻烦,miller补偿可以的话那就补,不能的话也也就只能在M4的漏加一个很大电容,毕竟输出负载电容是多少并不是设计者可以决定的。
所以,我的观点是,不这样做的原因在于CM环路有两个高阻节点,且难以把它们分开。
对于说增益太大导到GBW太大影响稳定性这一说法,嗯~~,我觉得这里的推理关系我不是太同意,虽然都在说稳定性的问题,因为直流增益的增加不会影响运放的GBW。直流增益上升,-3db BW会下降。GBW保持不变,而且我觉得对于非单极点roll off的系统(这里有两个靠得很近的极点),不能用A*BW作为单位增益的带宽了吧。

网友:
连续时间的共模反馈的建立时间太长吧?
还有请问楼主,您主运放的输出接口是?源极跟随,还是?

网友:
CM和DM有个共同的极点,也就是主放大器输出极点,楼上所说的那个ac ground点,从这点来看也不能是相关度很低的通路了吧;
CM SENSE的增益影响稳定性,简单考虑可以这样看,假设这个sense opamp是个理想的放大器,只有DC gain A0,CM环路增益就是A0*A1(主放大器中的部分的增益);假如那个ac ground点,也就是要稳定的cm点处的极点同样也是cm环路的主极点Po,那么由于这个额外的A0,必然cm通路的GBM要比A1*Po大,为A1*A0*Po;由于CM通路与dm通路相比通常包含更多的极点(比如说如果主放大器是个差分放大器,反馈接到尾电流源,那么尾电流源的漏端就存在非主极点),这个GBW的增加有可能会导致非主极点进入GBW内,从而影响CM环路的稳定性,这样的CM环路不稳定了,DM也就没法正常工作了;
GBW不变也是对单级点系统来说正确,对CM通路来说,它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CM SENSE amp,还有主放大器中可以提供增益的部分,如果cm sense amp增益很高,假设主极点就放在主放大器输出端,那么这个cm sense 的高增益必然会影响cm环路的稳定性。大牛们都来讨论一下吧,集思广益,呵呵

网友(2010-12-09):
我觉得共模,差模,稳定都没问题的话,这个结构可以用

网友(2012-06-29):
回复 网友A:

    果然精辟

网友:
要那么大增以何用?
共模反馈环路稳定不了。

网友(2014-11-13):
搬板凳来听课

网友:
说几点我的看法,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共模环路速度和差模环路速度谁快的问题,首先3到5楼的观点我不认同,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环路。其次,两者速度的问题,感觉有比较大的争议,个人偏向共模环路的速度大于差摸为好,比如上电的时候先稳定共模环路,会更利于差模的稳定。这样来看选择的运放要有比较高的单位增益带宽。所以这个运放合理设计没有问题。但个人认为两级有点浪费,只要稳住共摸就好了,单极够了,差分输出的好处就是,可以抵消共模的变化。

网友(2017-01-05):
難得見到的好帖,好就好在大家這麼積極地在討論,並且分析的有道理有根據。希望自己能夠很快有能力參與這樣的討論。美國又要想辦法抑制中國集成電路設計產業的發展,我們要奮鬥起來,為國內的集成電路產業的成長揮灑汗水。

网友(2025-09-28):
可以用两级运放做 CM 检测放大器,但不推荐。原因与做法如下,给你一版可直接复制的详细说明。

一、为什么“不好用”

1. 多高阻节点导致多极点
   两级运放内部有 Miller 节点和输出节点,都是高阻点,会在 CMFB 环路里引入至少两个以上的极点。极点靠得近时很难把相位裕度做足,稳定性差。

2. 环路单位增益频宽被动拉高
   CM 环路增益 Lcm(s) ≈ Asense(s)·Apath(s)·βcm。两级运放的直流增益 Asense,0 很大,会把环路单位增益频宽 UGB 推高,导致更多非主极点落入带宽范围,额外相位损失增大,容易振荡。

3. 输出共模节点不再像“AC 地”
   差模路径希望看到输出共模 Voc 是一个缓慢变化的点(近似 AC 接地)。若 CMFB 的主极点不在 Voc,而是在 CM-sense 内部,Voc 在动态下就会摇晃,差模大信号过渡时更难收敛。

4. 对负载、电源、工艺温度的容差更差
   因为环路里有多个内部极点,负载电容、版图寄生、电源摆动都会把极点位置拖动,PVT 扫描下更容易失稳。

二、如果“必须”用两级运放,如何把风险降到最低

1. 把主极点放在 Voc
   目的:让 Voc 成为最慢的点,对差模像 AC 地。
   做法:在 Voc 上并联补偿电容 CD,或把 Miller 补偿的一端直接挂到 Voc,使环路的主极点视在输出共模节点。

2. 降低 CM-sense 的直流增益并做成单极点
   建议把 CM-sense 的 DC 增益做小(典型 10–30 dB),内部拓扑尽量简单,优选单极点滚降。可用源退化、二极体负载、适度小 Miller 等方式把非主极点推高。

3. 频宽配比
   CMFB 的单位增益频宽建议是差模单位增益频宽的 10%~30%。这样既能把 Voc 拉稳,又不至于让 CM 环路“跑太快”抢戏。目标相位裕度不低于 60°,更稳妥可做 70°~80°。

4. 回授施加点选择
   常见做法是把 CMFB 的控制电压施加在尾电流源栅极或有源负载栅极,避免把更多高阻节点并入环路。要确保这个施加点不会再引入低频额外极点。

5. 完整仿真流程
   a. 断环稳定性:在 Voc 处断环做 STB/loop-gain,拿到增益裕度与相位裕度,分别在最小、典型、最大负载电容和全 PVT 角落下检查。
   b. 瞬态大信号:对差模输入施加大步阶或满摆幅正弦,观察 Voc 是否缓慢回到 VCM,ref 而不过冲振铃。
   c. CM→DM 解耦:对共模注入小信号,确认差模输出受影响极小。
   d. 版图寄生与封装:把估计的寄生并进网表,重复 a~c。

三、与差模主放大器的协同

1. 主放大器一般把主极点也放在输出节点,用外接负载电容或补偿电容形成 dominant pole。
2. 当 CMFB 的主极点也放在 Voc 时,相当于对差模和共模都把“最慢的点”统一到输出,大信号收敛最直观、对负载变化的稳定性也最稳健。
3. 如果把 CM 主极点放在 CM-sense 内部,差模的主极点在输出,两套环路的时间常数拉开但互相牵扯,调参窗口更窄,容易出现某些角落稳定某些角落不稳的现象。

四、实务更推荐的方案

1. 选用单级低增益 CM-sense
   例如差分对加二极体负载,天然单极点、结构简单、收敛快,常常几乎“搭上就稳”,只需把 CD 放在 Voc 保证它是最慢的点。

2. 切换电容 CMFB(若为采样保持/SC 架构)
   在采样时刻设定输出共模,等效单极点,跨工艺温度漂移小,易控易验。

五、可参考的设计指标

1. CM-sense 直流增益:10~30 dB 足够实现精确的共模定位,没必要追求 60 dB 以上。
2. CMFB UGB:约为差模 UGB 的 0.1~0.3。
3. 非主极点频率:至少高于 CMFB UGB 的 3~5 倍。
4. 相位裕度:量产目标不低于 60°,若负载、电源、寄生不易控,建议 70°~80°。

六、结论
两级运放拿来做 CM 检测放大器并非不行,但其高增益和多极点会让 CMFB 环路更难稳定。若一定要用,需要把主极点牢牢放在输出共模节点 Voc,降低 CM-sense 增益并做成单极点,同时把 CMFB 的带宽做成差模带宽的一小部分,并经过严谨的断环与瞬态验证。更实用的工程方案是使用单级、低增益、天然单极点的 CM-sense,或使用开关电容 CMFB,以获得更好的稳定性、容差和可量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