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频信号串扰

楼主(2010-06-18):
最近在做高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VCO产生了需要的频率(140M左右),但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电路中其他地方也能测得这个高频信号,比如地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谢谢了!

网友:
具体是在电路的什么位置上
一般低频串扰高频的多一些,你这个有没有可能是空间上泄露过去的

楼主:
呵呵谢谢了,终于有人回一下我的帖子了

网友(2010-07-22):
可以检查一下地,是否干净,从可能产生该频率的所有路径进行检查

网友:
VCO会有泄漏,一般要用屏蔽罩将其屏蔽.

网友:
是不是VCO出来的能量很大,你可以刚出来的时候不要太大能量,然后在用的地方放大一些

楼主(2010-10-20):
感觉应该是VCO信号太强的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