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ndence中,怎么仿真电容大小??

楼主(2010-06-18):
刚学candence,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怎么仿真电容大小,我仿真出来的结果于根据工艺库算出来的结果总是差一个数量级,我采用的方法是AC扫描,频率设为100M,对直流电压扫描?不知道方法有没用错?(我是用这个方法扫描mos电容的)。电容参数设置中的W,L,以及capacitance 有没有必然联系?谢谢啦!

网友:
可以根据RC滤波器来看啊。1/2*pi*RC,就可以推算电容大小了。当然了MOS电容的大小跟dc工作点是有关系的,你的mos电容是用在反型区还是积累区?

网友:
用spectre AC 扫描  把频率固定成1,输入电流AC值固定为1.扫出来的电压结果就为电容值。berkely ee240 就是这么介绍怎么获得MOS电容值的。

网友:
实际的电容一个电阻和电容的串联。所以仿真电容的问题也就是求电容及其Q值
1)AC
可以使用一个AC电流源于电容串联,扫描频率,得到不同频率下电压的实部和虚部
V/i=1/(jwc)+R
2)SP
使用SP仿真,得到Z参数,或者根据S11推算。

网友A:
使用SP仿真,看Y11参数,然后对频率求导,除以2*Pi, 就是电容值

楼主:
谢谢lucia_wan,我主要事扫描mos管工作在不同区域的电容值,如果用低通滤波器,那我的激励该怎么加啊?我用原来的方法扫描理想电容,得出的结果与理想电容不对!

楼主:
谢谢zhongbo1127,我用这个方法,把AC current设为1(DC current没有设置),frequency设为1,(在mos管中我对输入电压扫描,扫描一个理想电容时对温度扫描,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分析理想电容(1p)时,扫描结果与我设置的理想电容值相差有点距离(电压值为1.5GV),能告诉我哪里错了不?

楼主:
谢谢zhanglg ,2steps! 我现在还不会SP分析,呵呵!能有相关的资料推荐吗!谢谢啦!

网友(2014-09-19):
SP分析,看Y11,频率用低频,越低越准确!!!

网友(2021-11-20):
引用 网友A:
使用SP仿真,看Y11参数,然后对频率求导,除以2*Pi, 就是电容值

你好,请问为什么用Y参数,可不可以用Z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