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仿真的初始条件怎么加?

楼主(2010-06-18):
求大虾们指点,最好能够附上实际电路图,我看了很多资料都说的是原理图,好不容易找了个晶振等效模型的参数,添上去后还是不起振,又看了很多东西,发现仿真需要什么初始条件,但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望赐教!
附美信的晶振模型文档

AN2127 modeling of quartz crystal---maxim.pdf

网友(2012-06-01):
最近也在做晶振方面的仿真,对于你说的情况,说说我的看法。若不加初始条件,但偏置电流给的足够的话(即满足起振条件),不是不起振,而是起振时间很长的,通常要ms级的(甚至几百个ms的),所以一般仿真要很长时间,不容易看到的。这时就要加初始条件,可以是脉冲电流或电压信号,这样起振时间就大大缩短了,若能起振的话,后面会看到是摆幅不断增大或等幅的振荡波形,否则就不能起振

网友(2013-05-23):
加入电感初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