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set_dont_touch,急求!!!

楼主(2010-06-18):
各位高人,我在用ASTRO做后端时,有一个DCO模块,不想让工具对其优化,不想插入buffer,这个模块也不需要时钟,我在SDC文件中,设置了set_dont_touch DCO 这条命令,可是在载入SDC文件时总是报错,说我这条语句违法,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能让后端工具不对整个电路中的某一模块优化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语句违法”应该是语法有问题吧,况且set_dont_touch_network命令后面只能接clock

网友:
不要放在SDC里面,在Astro中设

网友:
什么样的违法报告,给出来看看嘛

网友:
就是语法的问题,而且也不能对模块设置,你说的dco中的cell都要写出来才行

网友(2010-11-16):
就是使用set_dont_touch [get_cells sub1 sub2...]

网友:
具体的错误贴一下吧

网友(2012-06-04):
没有具体错误报告看不出来

网友:
或许楼主没有把模块的路径写上去

网友:
astSetDontTouch  "xxxcell"  #t

Astro对 tcl支持不是特别好的,

网友(2014-10-11):
最后问题怎么解决的,LZ可以总结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