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做lvs,出现error:wrong pin count

楼主(2010-06-18):
我是先从astro中导出verilog,然后用v2lvs转换成spice。
然后做lvs的时候出现一系列错误,全部都是一个类型
error:wrong pin count in file "../chip_src.spi“ at line 662:expected 7 pins but found 5

chip_src.spi就是通过v2lvs转换的spice网表,我进去查看,发现这一行的单元它的pin的数量也是7个啊,没有少,这是怎么回事啊。而且全部都是少两个pin,是不是电源地出问题了??但是转换后的王表中每一个单元的pin都没少啊

网友(2010-08-08):
同样的问题,同求答案

网友:
检查下是否由于全局电源的定义引起的?

网友:
可能是规则文件要改一下

网友:
我是先从astro中导出verilog,然后用v2lvs转换成spice。
然后做lvs的时候出现一系列错误,全部都是一个类型
error:wrong pin count in file "../chip_src.spi“ at line 662:expected 7 pins but found 5

chip ...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一般有两种情况引起的:
1.由于全局pin的定义
2.由于cdl中的port中只有5个,而netlist中有7个。而且这种情况,一般是cdl中少了VDD,VSS。

我见过的新手一般都是由这两种情况引起的,特别是情况2.祝你好运!找到解决的方法。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是不是忘记power的logic连接或者网表不是带pg的。

网友(2010-10-08):
LZ解决问题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求指导

网友:
I think this is because you have not supplied verilog file definition to v2lvs.
Suppose you have a DFF that's QN is not used in DFF instatiation.
So when you v2lvs, the QN pin is not connected.
There are two mrthods to solve:
1.use float net names
2.use special calibre spice netlist format that uses .pin command.

网友:
是不是直接用了v2lvs转化后的网表啊,有进去把最后几行的global power 删除吗?

网友(2010-12-07):
感觉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啊,话说这些不会打汉字的人真的是高手吗?

网友:
    试了下,把global的那两行删了,还是没用~

网友(2012-11-24):
回复 网友B:

    大侠 是否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了  能告诉我解决方案吗??sku啊!!

网友(2014-03-29):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由于cdl中的port中只有5个,而netlist中有7个。这种情况,cdl中少了VDD,VSS。应该怎么解决啊?把了netlist中的VDD悬空吗?还是在cdl中加上VDD与GND啊?

网友:
虽然是在工艺库提供的cdl文件中每个标准单元后面添加VDD和GND貌似解决了。不知道可不可以设置全局的pin脚。

网友(2015-05-2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具体怎么解决呢?

网友D(2018-12-07):
回复 网友E:

还是不打汉子的说的对,我的就是这个问题。触发器的QN、Q引脚始终悬空了一个。可是还没解决

网友(2024-08-15):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还是不打汉子的说的对,我的就是这个问题。触发器的QN、Q引脚始终悬空了一个。可是还没 ...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请问您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