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有关45nm工艺中金属线方块电阻变化的问题

楼主(2010-06-18):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虾。

TSMC45nm工艺中同样金属线的方块电阻会因为线宽和线间距的不同而不同。
比如下表所示:

线宽         线间距           方块电阻
0.07um    0.07um        0.278ohm
0.07um    0.21um        0.139ohm
0.21um    0.07um        0.188ohm

这是什么原因呢?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
不同width/space实际刻蚀出来的图形效果不一样呀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解释啊?

网友(2018-02-16):
where can i download including GDS?

网友(2019-07-12):
请问关于方块电阻的描述可以在哪个地方找到呢,具体需要用什么关键词搜呢

网友(2020-05-08):
方块电阻一般可以在描述器件电气特性的文档中找到  比如 electrical specification

网友(2021-05-31):
工艺间距差距是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