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FPGA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6-18):
FPGA一段时间了,买了开发板,自己能够编写简单的VHDL程序,用MODELSIM进行仿真了
当然,仅仅限于简单的程序,如LED,数码管或是分频程序,没有做过大的系统级的程序
现在做毕业设计,是别人给的源程序,硬件已经做好,现在的任务主要是看懂程序,修改部分内容,涉及到的模块比较
多,现在每个模块的作用,数据流,时钟,逻辑等都看懂了,但是在仿真方面还是没有办法下手
主要有以下问题:
1、传感器的时序如何进行仿真,对实际的传感器进行操作的时候,如果代码正确的话,则采集数据应该有反馈信号

如数据有效信号data_valid等,但仿真的时候,类似data_valid的信号如果给出呢?
2、模块接口
的仿真
在传感器和数据缓冲FIFO之间,如何仿真
3、感觉FPGA不像单片机,修改程序后直接编译就可以下载测试了,程序改过后,要进行前仿真和后仿真
请大家支招!一起讨论!

楼主:
字太小了
重发下
学FPGA一段时间了,买了开发板,自己能够编写简单的VHDL程序,用MODELSIM进行仿真了
当然,仅仅限于简单的程序,如LED,数码管或是分频程序,没有做过大的系统级的程序

现在做毕业设计,是别人给的源程序,硬件已经做好,现在的任务主要是看懂程序,修改部分内容,涉及到的模块比较
多,现在每个模块的作用,数据流,时钟,逻辑等都看懂了,但是在仿真方面还是没有办法下手
主要有以下问题:
1、传感器的时序如何进行仿真,对实际的传感器进行操作的时候,如果代码正确的话,则采集数据应该有反馈信号
  如数据有效信号data_valid等,但仿真的时候,类似data_valid的信号如果给出呢?
2、模块接口  的仿真 在传感器和数据缓冲FIFO之间,如何仿真
3、感觉FPGA不像单片机,修改程序后直接编译就可以下载测试了,程序改过后,要进行前仿真和后仿真
请大家支招!一起讨论!
如果有些类似的工程和仿真测试文件 希望能够分享!
很是头晕,刚学不久,碰到大的系统工程,感觉无从下手啊!
以前学过单片机的

网友:
vhdl里一般都用wait for来控制时间,比如
iL_RESET_N <= '0';
   board_reset_n_in <= '0';
   wait for 1 us;
   iL_RESET_N <= '1';
   board_reset_n_in <= '1';
   wait for 1 u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好好看下tb

网友:
由本testbench的英文书建议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