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带隙trim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0-06-18):
最近做项目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芯片里的带隙电路的电阻是内部自动调节的,不需要用什么fuse或者是OTP之类的。
     原理是这样的:芯片上电之后,内部产生一个控制信号,对电阻进行逐级调整,调整到理想值,再产生一个控制信号,关闭调整。
     请问有哪位大侠有这些方面的资料么??

网友:
原理是这样的:芯片上电之后,内部产生一个控制信号,对电阻进行逐级调整,调整到理想值,再产生一个控制信号,关闭调整。

你那个“理想值”哪来的?

网友:
OTP?? over temp. protect??
这个能调节带隙??

网友:
otp = one time programmable

网友:
yes , I think there must be an off-chip reference,then``````````??

楼主:
理想值好像是芯片自己设计好的,因为没有外部参考 3# sijutann

楼主:
总之,自动调节电路和芯片外部引脚没有任何接口,全部是内部产生的控制信号,开始信号是一个比较信号,结束信号也是一个比较信号,参考信号也是内部的,所以很奇怪 8# kuoyu2006

网友:
理想值好像是芯片自己设计好的,因为没有外部参考

"芯片自己设计好的" 还要trim干嘛?直接接buffer供给其他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lz电路功能分析 可能有点误差,误解了别人的设计思路。

网友:
又是美芯的片子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电阻是采用MOS管产生的?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要自动调节?如何调节呢?能不能把简单的示意图贴出来?

网友:
总得有个绝对的参考点,否则就是不准确的

楼主:
示意图不简单,所以不好画撒,芯片1/3的版图面积都是为了产生十几个trim信号的。trim信号全部是数字信号,要么是高电位要么是低电位。
    比如带隙电压,就是那种很经典的NPN架构的,用NPN加电阻加运放做出来的带隙,trim其中的电阻的阻值(直接短掉电阻串的个数);还可以trim芯片内部的偏置电流(直接改变二极管连接的MOS管的个数);还可以trim振荡器的时钟(改变充放电电容的个数)。
    这些trim信号的产生都是由内部电路自动实现的。电路里面有一些浮栅的MOS管,有一些类似于寄存器的相同单元,还有一些奇怪的电压信号。

14# refugee

楼主:
其实,是active-semi的片子 13# lovexxnu

网友:
我来回答一下楼主,那些控制trim电阻的数字信号来源于内部的ROM(你所谓的浮栅的MOS管);
当芯片做ATE测试的时候,就会对基准输出电压管脚进行检测到,根据基准管脚电压与外部理想电压的差值,来写内部ROM值,从而使得基准管脚电压输出准确。
不知道我的理解真确否

楼主:
有点道理,但是ROM需要外部控制信号来进行擦写吧,可是这里是没有任何外部接口的。擦写的电压信号都是芯片的电源VDD,通过一些模拟电路内部产生的,有这样的ROM么?
18# icseubear

网友(2010-12-08):
帮顶 期待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