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libre -gui认它的对话框中的设置还是rul中的设置??

楼主(2010-06-18):
在用calibre -gui时,如果设计规则中有gui对话框里面的相关设置,如
LAYOUT PRIMARY "****"
LAYOUT SYSTEM GDSII
LVS RECOGNIZE GATES        NONE
等等,那在做lvs的时候是认gui对话框中的设置还是rul中的设置?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我在rul文件中设置LAYOUT PATH ,在运行的时候好像不认,那其他的设置是不是也不认啊?

网友:
不是完全不认的,你得反复试试

网友:
对话框优先RUL中的设置,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