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ray那本书的一个公式

楼主(2010-06-19):
公式12.1, 809面。这个公式是怎么算出来?传递函数为什么不是理想运放的传递函数?

想了半天还是想不通,书上也没有解释。谢谢了!

网友:
书上的肯定有问题,应该是(R3/R1)^2 是DC闭环增益的平方,4KTR1是R1的噪声,BWN等效噪声带宽;
如果假设运放传递函数是A/(1+s/wp), 闭环后的传递函数仍然是类似的表达式,这样就可以用BWN来等效这个低通传递函数的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