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帮忙晶振仿真问题

楼主(2010-06-19):
小弟现用晶振等效模型来做晶振仿真,但听说要加初始条件,根据论坛中大家的回复得出两种加初始条件的方法:
1.在电感中加初始电流。但用该法,晶振的振幅随加的电流大小而变化,同时一开始就能震荡,但一直衰减,直至不振。
2.在节点处加初始电压。因为是用Spectra仿的,我是通过下述图示方法实现加初始电压的,但是不会起振
跪求请高手们指点迷津,如何才能起振并稳定振荡。

初始电压的加入方法

初始电压的加入方法

网友:
小弟现用晶振等效模型来做晶振仿真,但听说要加初始条件,根据论坛中大家的回复得出两种加初始条件的方法:
1.在电感中加初始电流。但用该法,晶振的振幅随加的电流大小而变化,同时一开始就能震荡,但一直衰减,直 ...
引用 楼主:

如果衰减震荡,而且晶振模型准确的话,你这个电路会有隐患甚至缺陷。衰减意味着闭环极点在左半平面。

其实如果你的电路设计正确,你只要给电源一个ramp,肯定会起振,但是要有耐心仿真,仿真步长要合适,时间要够长。一般要几千个clock。

我做过一段时间的这种电路,一般不振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直流偏置电阻太小;第二种情况是反相器尺寸不合适。你可以把偏置电阻放到10meg,如果依然不行,那么要看一下反相器的gm是不是在合适的值。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终于解决了

网友(2013-07-26):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见非常中肯, 反相器gm加大,与反馈电阻增大都有利于晶振起振。
      我这里有两点疑惑,请教一下!望指点。
      1,晶振通过spectre仿真得出的起振时间与实际起振的时间是否相等?
      2,反馈电阻增大有利于起振,但若增为无穷大,即等于开路,必然不能使晶振起振,反馈电阻增大的上限受什么约束?

网友(2014-12-08):
回复 楼主:

  楼主 能分享一下你在设计时 无法起振的原因?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汗....

网友(2015-06-27):
回复 楼主:

    你好,不起振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2015-08-01):
回复 网友B:

   你现在TRANS仿真时间加的是多少呢

网友(2015-12-09):
回复 楼主:

楼主,求教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跟你完全一致的。电感上加电流是衰减振荡,电压设初始值不振荡。就是电路图跟你的不一样。

网友(2016-04-27):
回复 楼主:

  群主是个好人

网友:
这个样纸~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下这个结构可以振荡吗? 我调了好久也 没振起来。。。我将高通的RC拿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