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L Schematic 和 Technology Schmatic

楼主(2010-06-19):
在ise中,貌似可以看到综合后的硬件电路图
请问RTL Schematic 和 Technology Schmatic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继续求解

网友(2012-06-15):
前者是用通用逻辑块搭建的框图,对应综合后;后者是针对选定器件的底层模块搭的框图,对应布线后!

网友(2014-03-23):
回复 楼主:

   VDSFSFSDFDSFDFDF